[MCU]
怎样向大于0XFFFF的地下写数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05):
关键是你的意思我没看懂...

网友B:
地址大于0xFFFF?如果是这个意思应该不行

网友C:
下载器必须是BSL吗

网友D:
要看CPU,MSP430有两种内核,一种是16位地址线,另一种是20位地址线。

网友E:
对,如果是16位地址线,最多也就到0xFFFF了

网友E:
如果是20位地址线,直接访问从0x0到0xFFFFF的地址

网友F:
你是指要重新循环计数么?

网友G:
不是很懂楼主的意见的,16位单片机中的访问地址大都都是从高地址开始访问的

网友H:
地址大于0xFFFF的是那一部分?

地下是什么?

网友I:
你是说数值大于ffff吗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呢
你是说的地址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