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咨询一下关于自恢复保险丝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0-11-05):
有一个检测线路,如图,由于使用环境的问题,偶有发生火线直接落在了A或B上,会直接造成线路元件的烧毁。想在打叉的地方加上自恢复保险丝,规格为0.18A/250V,想请高手帮忙看看,这样使用,有没有问题,第一次使用这种保险丝。在打叉地方串入自恢复保险丝后,如果发生火线直接落在A或B上,会不会再造成元件烧毁?

下面是自恢复保险丝的规格表

@zyj9490 :图中的SMBJ16A是TVS,短时间内是能抗的住的。
3S大电流,能受得住吗?

网友A:
轨道车是指在铁轨上运行的设备?光耦前端的地与铁轨相连?这样铁轨上的电磁干扰本身就很严重的,理论上加了PTC能够在过流情况下断开后级电路起到保护作用。但是前提还是要看异常时过电压和过电流的能量,如果能量过大,TVS和PTC都会被打坏。

建议:
1、先添加PTC器件做实验验证。
2、若加了PTC器件后改善效果不佳,在前端加压敏电阻和放电管用于泄放大能量。
3、从楼主的图来看是想做比较器来检测开关量信号,可以考虑直接用继电器实现,抗干扰能力更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道车是指在铁轨上运行的设备?光耦前端的地与铁轨相连?这样铁轨上的电磁干扰本身就很严重的,理论上加了 ...

是工厂内部的小轨道,并且小轨道车并不载人,只是加工的物件而已,由于PCB的空间有限,放不了继电器,只能用比较器去检测并用光耦隔离。
,目前的这个电路是成熟的电路,因为发现了好几起(几年的时间内,几百台设备)火线直接落在了AB点的事件,现在想改进一下线路,主要是想了解自恢复保险丝的特性,如果说连续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把220V的电压加在AB点上,会不会造成线路元件的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工厂内部的小轨道,并且小轨道车并不载人,只是加工的物件而已,由于PCB的空间有限,放不了继电器,只能 ...

TVS是瞬态抑制二极管主要对脉冲型过压起保护作用,加了PTC保险丝后,按照你的说法,如果火线长时间搭在A、B线上,保险丝会不断重复开路和恢复的状态,本身也是一种损耗。若电路不能改造,可以先加PTC保险丝进行验证,理论上问题不大。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是因为过流生热后电阻增大,反应时间可能比较慢

网友C:
采用TBU进行过压关断,可以保护采集电路不受损坏,但是这种情况怎样去检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候,怎样告知操作员,然后操作员去人为处理这件事情。建议除了增加保护电路外,也需要检测到这种故障,然后把故障报给操作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TBU进行过压关断,可以保护采集电路不受损坏,但是这种情况怎样去检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候,怎样告知 ...

如果其中有一路真的直接与火线连接,这样就必然会造成某个时间段AB两个点同时短路,两个输出隔离光耦会同时导通,这样MCU就会判断是出了问题,这个程序里本来就有这样的错误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其中有一路真的直接与火线连接,这样就必然会造成某个时间段AB两个点同时短路,两个输出隔离光耦会同 ...

AB两点同时短路,是因为器件烧了,所以才造成光耦同时导通的吗?假如使用保护器件TBU,短路到火线时,会断开的,这个时候你就无法区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两点同时短路,是因为器件烧了,所以才造成光耦同时导通的吗?假如使用保护器件TBU,短路到火线时,会 ...

就像现在这样用的话,假如A点被搭了火线,当轨道车经过B点的时候,系统会检测到A和B都是低电平,这个时候就可以判断AB两点其中肯定有一个有问题了,就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