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便于浇注的耳机插座?

楼主(2020-11-05):
不论 2.5mm 或 3.5mm 、立体声或单声道的耳机插座,一般都是焊在 PCB 上,或者用螺丝拧在外壳上。但,如果能浇注在一整个大的塑料或者环氧树脂块里面,就会非常结实。
可是,塑料或环氧树脂可能从缝隙渗入插座,就没法用了。
请问有没有能浇注的插座呢?谢谢

tyw
去淘宝按"防水耳机插座"

网友A:
耳机上板后,除了焊点和固定孔的固定外,还有外壳的固定力存在,你是要用多大的力才能插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