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我读写超过64k的地址时 程序依然是正确的

楼主(2020-11-05):
我读写超过64k的地址时 程序依然是正确的

楼主:
最近我在学习模拟eeprom的实验 使用c8t6芯片  按手册flash大小应该为64k  可是当我读写超过64k的地址时  程序依然是正确的

网友A:
截图看下;
无凭无据

网友B:
写内部FLASH的时候,用的那个地址呢?

网友C:
一般EEPROM都是按页读写的,写操作是在页中循环,读操作却不一定,需要仔细看手册

网友D:
说不定你算错了;

网友E:
ST的片子,你这样写是没问题的。

网友F:
C8T6与CBT6,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那位为什么st还要分出来呢  不是说C8是64K  CB是128K的吗

网友G:
嘿嘿  st的潜规则?

网友H:
AMD的CPU,能3核变4核,听说过没?
AMD公司会承认这种事实吗?

网友I:
芯片手册告知多少就用多少,这样可靠 有保障。

网友J:
一个系列的芯片用的是同一种晶圆,不可能用两种晶圆

网友K:
n年前大伙就知道了,但玩玩可以,真正大批量用得慎重。

网友L:
用的是同一个晶圆而已了,只是测试的时候未测型号不说明的部分。

网友M:
有空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能赚到。

网友N:
测试的时候未测型号不说明的部分?怎么讲?

网友O:
受教了!有意思,有空也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能赚到。

网友D:
什么意思
楼主读的超过64k的部分是哪里

网友P:
你说的是HEX文件或者BIN文件的大小吧,跟你说的64K没关系,那个文件还包含很多校正信息和指令呢。

网友Q:
做做样品可以,不要批量量产无所谓了。后面的未必始终有、也未必都测试过了的。

网友R:
读没有问题 写有问题吧

网友S:
是不是碰巧了啊

网友T:
如果是程序里边擦除写入的话 感觉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