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动电阻如何选择

楼主(2020-11-05):
如附件图。当AC220V接入时,K1先不闭合。通过R1接通电路。PFC升压完成后,再闭合继电器K1。
请问缓启动电阻R1如何选型?大小怎么计算?

网友A:
1,二极管能承受的冲击电流
2,缓启动电阻的功率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能承受的冲击电流
2,缓启动电阻的功率等级

咋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