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元器件排列是以整齐优先还是以走线顺畅优先

楼主(2020-11-06):
画了一段时间PCB板子,有些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比如双积分电路,运放电路,元器件排列整齐了,有些线就要绕一下走,如果按走线顺畅排列,则发现电阻横放也有,竖放也有,看上去有点乱,请问遇到这种情况,是元器件排列整齐优先,还是走线顺畅优先

另外,电阻不整齐会不会影响贴片机贴片的效率

网友A:
高频、精密, 走线 优先
直流、低频, 方向 优先
   当然有例外,比如 靠近板边的贴片电容,就不能垂直安置, 阴影干涉区,贴片也不应该垂直安置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精密, 走线 优先
直流、低频, 方向 优先
   当然有例外,比如 靠近板边的贴片电容,就不能垂直安置 ...

谢谢解答

网友B:
实体公司上门高价回收电子元器件!

1:IC芯片,各驱动IC;二三极管,电容,电阻,电感,坦电容.传感器

2:晶振,单片机,滤波器,手机小料,内存闪存芯片!

3:实力回收,真诚报价,十年商行值得信赖,携手共赢!

4:有货联系,有单报来,风雨无阻,只为携手共赢共创!

微信电话同步: 13509661053

网友C:
首先要满足性能,其次考虑美观,PCB设计是追求完美但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
元器件不整齐对贴片机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优先,之后求整斉。久了连导孔都力求同轴线。

哈哈,的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满足性能,其次考虑美观,PCB设计是追求完美但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
元器件不整齐对贴片机没有影响。 ...

明白了,感谢

网友E:
肯定是走线优先,满足性能后,能整齐的就整齐。
是否整齐,和贴片机的效率无关,反正一次只能贴一个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走线优先,满足性能后,能整齐的就整齐。
是否整齐,和贴片机的效率无关,反正一次只能贴一个器件。 ...

是原理图决定走线,还是走线决定原理图呢?比如有一些MCU端口的配置。走线漂亮的,则在软件上多担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原理图决定走线,还是走线决定原理图呢?比如有一些MCU端口的配置。走线漂亮的,则在软件上多担点。 ...

这个不好说,尽量走线顺畅优先。如果软件解决会导致性能变差,或者软件太麻烦,就硬件克服。如果一个原理图有好多项目使用,为了软件方便,个别硬件走线不好走,还是硬件克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好说,尽量走线顺畅优先。如果软件解决会导致性能变差,或者软件太麻烦,就硬件克服。如果一个原理 ...

很有道理啊

网友G:
前些年,我这里招收了一个大学生,我画了原理图,让他画PCB,最后我来写程序。
本来程序很简单,可就是调不通,花了好几天时间,我对着原理图看来看去,没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
那个大学生鬼使神差跟我说了句:原理图我改了下,要不然布线不好布。
要不是有劳动法、刑法,我当时真想打死他!
改了原理图也不跟我说,PCB板子都焊好了,也不跟我说原理图改了,我调试程序几天调试不出来,还是没跟我说,最后还是无意中跟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