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的UART不支持FIFO吗?

楼主(2020-11-06):
用1路串口做命令行输出,由于是交互式的,不好用DMA,目前发送耗时过大,有没有办法优化?让日志类的输出实现快速退出,类似缓存机制。

网友A:
需要一直输出吗

网友B:
中段发送

楼主(2021-02-05):
目前看没什么办法,只能等了,不然有并发风险。

网友C:
使用FIFO接收多字节数据进中断不好的地方是实时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网友D:
如何提高uart的实时性 fifo

网友E:
可以设置的深度

网友F:
UART上的FIFO循环缓冲区大小

网友G:
应该有吧

网友H:
基本参数有哪些?

网友I:
uart 的fifo 对改进通讯性能和可靠性有什么作用

网友J:
UART是广泛使用的串行数据通讯电路

网友K:
UART支持多种中度断

网友L:
fifo只是一个缓冲器而已

网友F:
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可以先进入FIFO,

网友E:
在对方已经发送完毕而接收FIFO未填满时并不会触发中断

网友G:
中断接收不行吗

网友H:
UART FIFO控制寄存器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C:
uart fifo 中断怎样产生

网友I:
别指望fifo能保存好多数据

网友L:
如果你的cpu没什么别的工作或完全处理的过来uart数据的话,可以用nonfifo模式

网友K:
uart有哪些主要功能

网友J:
如何把fifo中的数据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