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RGB接口的LCD怎么配置它呢?

楼主(2020-11-06):
RGB接口的LCD怎么配置它呢?

LDTC 可以输出 RGB控制波形控制LCD 显示;
但没有LCD初始化,导致颜色显示不正常,白色偏橙,是否是需要FMC 输出配置字节,但原理图上都是 RGB 接口,我该怎么配置这个LCD呢?

是Apollo的 ATK-4342 RGBLCD 屏;

谢谢!

网友A:
STM32这边只能基于LCD显示做配置和传输数据,LCD屏本身应该出厂就调校好的,当然你也可以咨询下LCD厂家。

不过 个人认为估计还是你显示配置及驱动还不够完美。

网友B:
按照历程来搞显示问题不大,颜色有偏差,有可能是老化。或者观察者是不是有点色弱,

@xiaofei558008 :哦,那就好。
rgb 几个 gpio 没配对,导致颜色 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这边只能基于LCD显示做配置和传输数据,LCD屏本身应该出厂就调校好的,当然你也可以咨询下LCD厂家。
...

谢谢,已经驱动起来了,rgb 的gpio 有几根搞错了,导致颜色不对,已经顺利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驱动起来了,rgb 的gpio 有几根搞错了,导致颜色不对,已经顺利解决 ...

难怪你说颜色不对~ 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