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52内置的Bootloader内容

楼主(2020-11-06):
手头的一批CH552G,原厂内置Bootloader有2.31和2.40两个版本,都把内容读出来了。
起始地址0x3800,长度0x800,即2kB,直接保存成文本了,需要的朋友自取。
如果需要bin或者hex,自己写个脚本转一下就行了,很容易。

网友A:
CH55X系列单片机的加密性怎么样,可以任意读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55X系列单片机的加密性怎么样,可以任意读出吗

无法读出

网友C:
这个可以直接在线升级是吧?

网友D:
这个支持在线升级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支持在线升级吧。。。

USB 口在线升级  , (上電時D+ 上拉20K)

网友F:
这个可以在线升级,是吧?

网友G(2020-12-09):
对于不带bootloader的芯片,如何将bootloader写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对于不带bootloader的芯片,如何将bootloader写入?

bootloader一般都是厂家烧录的,出厂就自带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bootloader一般都是厂家烧录的,出厂就自带了

由于某种操作,bootloader被刷掉了,用什么工具救活?否则即使有了bootloader文件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由于某种操作,bootloader被刷掉了,用什么工具救活?否则即使有了bootloader文件又有什么意义? ...

联系厂家吧,一般boot区用户是擦不掉的, 某种操作擦掉那也只能变砖了

网友I:
看起来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