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步一步认识剩余电流(漏电流):初步认识

楼主(2020-11-06):
在用电器的使用过程中,如何保证用电安全,尤其是防止剩余电流对生命财产造成危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剩余电流,是指低压配电线路中各相(含中性线)电流矢量和不为零的电流。

通俗讲当用电侧发生了事故,电流从带电体通过人体流到大地,使主电路进出线中的电流I相和I中的大小不相等,此时电流的瞬时矢量合成有效值称为剩余电流,俗称漏电流。剩余电流保护主要依靠剩余电流保护装置(RCD)。

根据剩余电流类型可将RCD分为AC型、A型、B型。

AC型剩余电流保护器:针对工频正弦漏电电流研发设计的,对突然施加或缓慢上升的剩余正弦交流电流确保脱扣的RCD。

A型剩余电流保护器:包含AC型的特性并对脉动直流剩余电流、脉动直流剩余电流叠加6mA平滑剩余电流确保脱扣的RCD。

A型漏电断路器和AC型漏电断路器在工作原理(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测量漏电值)上基本相同,只是对互感器的磁特性进行了改进。它在下列条件下确保脱扣:

(a)同AC型。(b)剩余脉动直流电流。(c)剩余脉动直流电流叠加6mA的平滑直流电流。

B型剩余电流保护器:对正弦交流信号、脉动直流信号和平滑信号都能可靠保护,比A型漏电断路器有了更高的设计要求。它在下列条件下确保脱扣:

(a)同A型。

(b)至1000Hz的剩余正弦交流电流。

(c)剩余交流电流叠加0.4倍额定剩余电流的平滑直流电流

(d)剩余脉动直流电流叠加0.4倍额定剩余电流或10mA的平滑直流电流(两者取较大值)。

(e)下列整流线路产生的剩余直流电流:

——对于2极、3极和4极的漏电断路器,线与线的两个半波桥式连接。

——对于3极和4极的漏电断路器,3个半波星型连接或者6个半波的桥式连接。

各种类型的漏电断路器只能对相应的漏电信号进行有效保护,在含有大量电子设备和变频设备的电路中,因为漏电信号中含有脉动直流信号,AC型漏电断路器不能对电路进行有效保护,这时就应该选择针对脉动直流信号的漏电断路器——A型漏电断路器。B型漏电断路器价格昂贵,一般用于安全级别很高的场合。

网友A:
剩余电流的产生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剩余电流的危害还是很大的

网友C:
漏电保护器的选型很重要

楼主(点评):
恩,一般都要安全接地,和加保险丝

网友D:
如何把剩余电流利用起来呢

楼主(点评):
这个有点儿难,就好像电机发热损失的也是能量,却不容易利用起来。现有技术不可能做到能量百分百的利用,总会有损失的。

网友E:
很多时候由于选型不当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