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28335 PWM触发ADC采样 代码+注释

楼主(2020-11-06):
程序功能:
1 PWM生成
2 PWM触发3路采样
注:主要是对EPWM模块里的事件触发模块进行配置,然后把这些采样读取 数据的程序写到PWM中断里面去。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define POST_SHIFT   0  // Shift results after the entire sample table is full
#define INLINE_SHIFT 1  // Shift results as the data is taken from the results regsiter
#define NO_SHIFT     0  // Do not shift the results

// ADC start parameters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ADC_MODCLK 0x2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00/(2*2)   = 25.0 MHz
#endif
#define ADC_CKPS   0x0   // ADC module clock = HSPCLK/1      = 25.5MHz/(1)   = 25.0 MHz
#define ADC_SHCLK  0x1   // S/H width in ADC module periods                  = 2 ADC cycle
#define AVG        1000  // Average sample limit
#define ZOFFSET    0x00
#define BUF_SIZE   6

volatile Uint16 SampleTable[BUF_SIZE];
volatile float adc0=0;
volatile float adc1=0;
volatile float adc2=0;

void ChoseCap(void);
void EPwmSetup();
void SetCap1Mode(void);
void SetCap2Mode(void);

Uint32 t1=0,t2=0,t3=0,t4=0,T1=0,T2=0,t5,t6,t7,t8,T3,T4,i,led=0,freq=0,duty=1,T1_temp=1,T2_temp=1;
interrupt void ISRCap1(void);
interrupt void ISRCap2(void);
interrupt void epwm_int(void);
void InitCapl();
Uint16 array_index;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  系统外设时钟6分频,一般ADC就用6分频
                                        //  这是因为ADC最高只能配置25MHz的频率
                                        //  所以最快转换一次的时间使80ns
   EDIS;

   InitXintf16Gpio();

   DINT;

   InitPieCtrl();

   IER = 0x0000;
   IFR = 0x0000;

   InitPieVectTable();

   InitAdc();                                  //这个初始化程序,必须添加DSP2833x_Adc.C文件

     EALLOW;
     PieVectTable.EPWM1_INT = &epwm_int;
     EDIS;

      IER |= M_INT3;
     //IER |= M_INT14;

      PieCtrlRegs.PIEIER3.bit.INTx1 = 1;
      EINT;
      ERTM;

      AdcRegs.ADCTRL1.bit.ACQ_PS = ADC_SHCLK;     //ADC采样时间选择
      AdcRegs.ADCTRL3.bit.ADCCLKPS = ADC_CKPS;    //ADC内核分频
      AdcRegs.ADCTRL1.bit.SEQ_CASC = 1;           //级联工作方式
      AdcRegs.ADCTRL3.bit.SMODE_SEL= 0;           // 顺序采样
      AdcRegs.ADCTRL1.bit.CONT_RUN = 1;            //连续采样
      AdcRegs.ADCTRL1.bit.SEQ_OVRD = 1 ;           //完成排序后,排序器指针回到最初状态

      AdcRegs.ADCMAXCONV.bit.MAX_CONV1 = 0x2;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1 ;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2 ;
      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 = 1; //软件启动转换功能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0x1; //允许向CPU发出中断请求

      for (i=0; i<BUF_SIZE; i++)
      {
        SampleTable[i] = 0;

      }

   EPwmSetup();

    for(; ;)
    {

    }

}

interrupt void epwm_int(void)
{

    led++;
    if(led==100)
    {led=0;}
          if(array_index>BUF_SIZE)
                array_index = 0;

            while(AdcRegs.ADCST.bit.INT_SEQ1 == 0);                 //等待ADC的中断位为1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清楚排序器中断位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0)>>4);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1)>>4);
            SampleTable[array_index++]= ( (AdcRegs.ADCRESULT2)>>4);

            adc0=(float)SampleTable[0] * 3.0 /4096.0;               // 转换为我们读取的数据类型
            adc1=(float)SampleTable[1] * 3.0 /4096.0;               // 数据类型转换另外一篇有说明
            adc2=(float)SampleTable[2] * 3.0 /4096.0;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3;
      EPwm1Regs.ETCLR.bit.INT=1;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f (CPU_FRQ_150MHZ)
  #define CPU_CLK   150e6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define CPU_CLK   100e6
#endif
#define PWM_CLK   10e3                // If diff freq. desired, change freq here.
#define SP        CPU_CLK/(2*PWM_CLK)
#define TBCTLVAL  0x200E              // Up-down cnt, timebase = SYSCLKOUT

#define UP_DOWN   2
#define UP        0
#define DOWN      1

#define CDIV_NO    0
#define CDIV_2    1
#define CDIV_4    2
#define CDIV_8    3
#define CDIV_16   4

#define HDIV_NO    0
#define HDIV_2    1

#define HDIV_4    2
#define HDIV_6    3
#define HDIV_8    4
#define HDIV_10   5

#define T_1US   75
#define T_1MS   7500

void EPwmSetup()
{
    InitEPwm1Gpio();
   // InitEPwm();
//    EPwm1Regs.TBSTS.all=0;
    EPwm1Regs.TBPHS.half.TBPHS=0;        //所有相位清零
    EPwm1Regs.TBCTR=0;                   //时基计数器清零

    EPwm1Regs.TBPRD = 75;                //TBPRD 65536
    EPwm1Regs.CMPA.half.CMPA = 37;
    EPwm1Regs.CMPB = 30;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UP_DOWN;         //增计数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DISABLE;       //禁止相位控制
    EPwm1Regs.TBCTL.bit.PRDLD = TB_SHADOW;  // 采用影子寄存器模式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DISABLE; //关闭同步信号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HDIV_NO;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CDIV_N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TR = 0  epwm A 置1
    EPwm1Regs.AQCTLA.bit.CAD = AQ_CLEAR; // CTR = CMPA epwm A 置0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EPwm1Regs.AQCTLB.bit.CBD = AQ_CLEAR;

//    EPwm1Regs.AQCTLB.all=0;
//    EPwm1Regs.AQSFRC.all=0;
//    EPwm1Regs.AQCSFRC.all=0;

    EPwm1Regs.DBCTL.all=0xb;          // EPWMxB is inverted
    EPwm1Regs.DBRED=0;
    EPwm1Regs.DBFED=0;

    EPwm1Regs.TZSEL.all=0;
    EPwm1Regs.TZCTL.all=0;
    EPwm1Regs.TZEINT.all=0;
    EPwm1Regs.TZ**.all=0;
    EPwm1Regs.TZCLR.all=0;
    EPwm1Regs.TZFRC.all=0;

    EPwm1Regs.ETSEL.all=0;            // Interrupt when TBCTR = 0x0000
    EPwm1Regs.ET**.all=0;
    EPwm1Regs.ETCLR.all=0;
    EPwm1Regs.ETFRC.all=0;

    EPwm1Regs.PCCTL.all=0;

        EPwm1Regs.ETSEL.bit.INTEN =1;  //打开事件触发中断
        EPwm1Regs.ETSEL.bit.INTSEL=1;  //一次事件触发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1; //使能epwmxSOCA信号产生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4; //向上计数 TBCTR=CMPA产生epwmxSOCA信号

        EPwm1Regs.ETSEL.bit.SOCBEN =1; //使能epwmxSOCB信号产生
        EPwm1Regs.ETSEL.bit.SOCBSEL=4; //向上计数 TBCTR=CMPB产生epwmxSOCB信号

        EPwm1Regs.ETPS.bit.INTPRD =1;  //第一个事件时产生SOC信号
        EPwm1Regs.ETPS.bit.SOCAPRD=1;
        EPwm1Regs.ETPS.bit.SOCBPRD=1;

        EPwm1Regs.ETCLR.bit.INT=1;

}

网友A:
3路能同时处理吗

网友B:
都可以使用什么触发源啊

网友C:
整理一下就是一个不错的代码

网友D:
非常值得借鉴参考

网友E:
最多一次可以产生多少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