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G2553之timerA产生PWM

楼主(2020-11-06):
总结:选SMCLK(可以测出来)
         若选ACLK,经示波器PWM时有时无
举例一: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CPU_F ((double)12000000)//cpu frequency12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功能:TA0.1输出PWM
//说明:TA0.1由P1.2 p1.6输出
void timerA0_1_init()
{
  TACTL |= TASSEL_2 + MC_1; //选SMCLK(可以测出来),增计数
                            //若选ACLK,经示波器PWM时有时无
  CCTL1 = OUTMOD_7; //输出模式为复位/置位
  CCR0 = 1115000/1000; //SMCLK时钟频率为1.115MHZ,PWM(频率):1.115MHZ/CCR0
  CCR1 = (1115000/1000) * 30/100; //占空比:CCR1/CCR0 ;
}
//功能:TA1.1输出PWM
//说明:TA1.1由P2.1 P2.2输出;
//TA1.1与TA1.2共用TA1CCR0,TA1CTL
void timerA1_1_init()
{
  TA1CCTL1 = OUTMOD_7;
  TA1CCR1 = (1115000/200) * 10/100; ; //占空比:TACCR1/TACCR0
}
//功能:TA1.2输出PWM
//说明:TA1.2由P2.4 P2.5输出
void timerA1_2_init()
{
  TA1CTL |= TASSEL_2 + MC_1;  //选SMCLK,增计数
                            //若选ACLK,经示波器PWM时有时无
  TA1CCTL2 = OUTMOD_7;  //输出模式为复位/置位
  TA1CCR0 = 1115000/200;  ///SMCLK时钟频率为1.115MHZ,PWM(频率):1.115MHZ/CCR0
  TA1CCR2 = (1115000/200) * 60/100; //占空比: CCR2/CCR0
}
void port_init()
{
  P1SEL |= BIT2 + BIT6;
  P1DIR |= BIT2 + BIT6;
  //P1.2/6 设为输出TA0.1

  P2SEL |= BIT1 + BIT2;
  P2DIR |= BIT1 + BIT2;
  //P2.1/2设为输出TA1.1

  P2SEL |= BIT4 + BIT5;
  P2DIR |= BIT4 + BIT5;
  //P2.4/5 设为输出TA1.2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ort_init();
  timerA0_1_init();
  timerA1_2_init();
  timerA1_1_init();
  _BIS_SR(CPUOFF); // Enter LPM0  进入低功耗模式0 SMCLK ON,ACLK ON
  //while(1);
}

举例2: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set_timerA(void) {
          P2DIR |= 0x12;                    // P2.1 and P2.4 output
          P2SEL |= 0x12;                    // P2.1 and P2.4 TA1 options
          TA1CCR0 = 1000000/1000-1;            // PWM Period
          TA1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TA1CCTL2 = OUTMOD_7;
   TA1CCR1 =(1115000/1000)*80/100;
          TA1CCR2 = (1115000/1000)*20/100;
          TA1CTL = TASSEL_2 + MC_1;                // SMCLK, up mode
//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
//参数说明:duty是占空比,50是代表百分之50,范围1-100
void pwm_sinit(unsigned char duty)
{
  TACTL = TASSEL_2 + MC_1;
  CCR0 = 1115000/500;   //通过示波器观察此时SMLK=1115000
  CCTL1 = OUTMOD_7;
  CCR1 = (1115000*duty)/(100*500);
  P1DIR |= 0x44;              //P1.2/6 output
  P1SEL |= 0x44;     //通过特殊功能口输出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et_TimerA();
pwm_sinit(50);
while(1);
}

网友A:
可以同时产生多少路啊

网友B:
若选ACLK,经示波器PWM时有时无的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C:
技术人员有么有说法啊

网友D:
定时器初始化这块非常有条理

网友E:
如果进行检测呢?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