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分享一个MSP430G2系列驱动DS18B20的例子

楼主(2020-11-06):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S18B20       BIT3
#define DS18B20_H     P2OUT |= BIT3
#define DS18B20_L     P2OUT &= ~BIT3
//以下是DS18B20所需的函数定义
void B20_init(void);
uchar B20_readB(void);
void B20_writeB(uchar wrd);
uint Read_temp(void);
void B20_display(void);

void B20_init(void)
{
P2DIR |= 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2REN &= ~DS18B20;
DS18B20_L;                         //拉低
//Delay_us(600);                 //等待600微秒
//__delay_cycles(4800);
__delay_cycles(600);
DS18B20_H;                         //释放总线
//Delay_us(60);                 //等待60微秒
__delay_cycles(60);
//__delay_cycles(480);
P2DIR &= ~DS18B20;                     //配置为输入
P2REN |=DS18B20;
while((P2IN &(DS18B20)));                 //等待DS18B20拉低
while(!(P2IN &(DS18B20)));                  //等待DS18B20释放总线
}
uchar B20_readB(void)
{
uchar i,retd=0;
for(i=0;i<8;i++)         //位计数值
{
  retd>>=1;            //右移,准备接受新的数据位
  P2DIR |=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2REN &= ~DS18B20;
  DS18B20_L;                //拉低,启动读数据位
  DS18B20_H;            //释放总线
  //Delay_us(5);        //等待5微秒
  //__delay_cycles(40);
  __delay_cycles(5);
  P2DIR &=~DS18B20;        //配置为输入,开始读取数据位
  P2REN |=DS18B20;

  if(P2IN&DS18B20)        //该位是否为高
  {
   retd|=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
  //Delay_us(50);        //等待50微秒
  //__delay_cycles(400);
  __delay_cycles(50);
}
return retd;            //将读到的一个字节返回
}
void B20_writeB(uchar wrd)
{
uchar i;
for(i=0;i<8;i++)          //位计数值
{
  P2DIR |=DS18B20;        //配置为输出
  P2REN &= ~DS18B20;
  DS18B20_L;                //拉低,启动写数据位
// Delay_us(1);        //等待1微秒
  //__delay_cycles(8);
  __delay_cycles(1);
  if(wrd&0x01)            //此位数据是否为高
  {
   DS18B20_H;                //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
  else
  {
   DS18B20_L;                //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
  //Delay_us(50);            //等待50微秒
  //__delay_cycles(400);
__delay_cycles(50);
  DS18B20_H;                //释放总线
  wrd>>=1;            //右移,为写入新的数据位做准备
}
// Delay_us(50);        //等待50微秒
//__delay_cycles(400);
__delay_cycles(50);
}
uint Read_temp(void)
{
uchar templ,temph;
uint temp=0;
B20_init();            //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B20_writeB(0xcc);      //跳过ROM
B20_writeB(0x44);      //启动温度转换
B20_init();            //初始化,每次写命令都从初始化开始
B20_writeB(0xcc);      //跳过ROM
B20_writeB(0xbe);      //读寄存器
templ=B20_readB();     //读温度低字节
temph=B20_readB();     //读温度高字节
temp=templ+temph*256;  //将温度整理成16位变量
  return temp;            //返回16位变量
}

void B20_display(void)
{
   uint t;
   t=Read_temp();          //读取温度值
   t=(unsigned int)(t*6.25);              //显示的温度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要想保留一位可以乘以0.625
    printf("温度  : %.2f  \n",t*1.0/100);
}
int putchar(int ch)
{
   while(!(IFG2&UCA0TXIFG));
    UCA0TXBUF=ch;
    return ch;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P2DIR |= BIT3;

  printf("\n%s\n","========温度测量=========");

  B20_display();

   while(1)
   {
   __delay_cycles(1000000);
   B20_display();

   }

  }

网友A:
难点就在时序上边了

网友B:
硬件上用的哪个引脚啊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模拟的iic通讯?

网友D:
非常不错啊 晶振用的多少的啊

网友E:
通讯稳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