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9H30 反交错

楼主(2020-11-06):
请问下万能的坛友,N9H30视频功能已经实现,但是没有反交错,视频图像高度只有一半,请问N9H30支持反交错吗?怎么实现?

网友A:
顶一下,没用过这个片子。

网友B:
顶一个,没用过啊,看看官方的码云或者GITHUB有没有给例子啊。

楼主:
官方给了个回答:“支持的 需要设置displaydataoutputmode的模式, 寄存器device_ctrl的第23位,缩写为lace,请查阅芯片的trm手册”,我去试试。。。

楼主:
这个芯片和NUC970系列应该差不多,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到过这种功能。。。

网友C:
软件上能否实现的?

楼主:
软件上应该可以实现,问题是没找到区分奇偶场的方法,合并两场为一帧时有一定概率会反掉。。。
使用的解码器是NVP6124,场信息嵌入了数据流中,没有硬件场引脚,而N9H30的CAP模块又没有显示奇偶场的寄存器。。。
还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用软件从图像中判断奇偶场信息,好在这个只要在开始采集时判断一次就可以了,对CPU负载影响不大。。。

楼主:
官方的回答测试过了,好像需要支持interlace的显示器或者编码器才可以使用,在普通的液晶显示器上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