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 USB识别不了, 请指教

楼主(2020-11-06):
PG0~PG1已拉低从USB启动, USB电路图如下, 板子12M, 32K晶振已起振正常。 用示波器量D-或者D+在USB插入电脑时均无波形。不知道是不是980没工作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USB启动文件测试过没?

网友B:
试试官方提供的例子。

网友B:
GITHUB或者码云上有官方的托管代码。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Linux跑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问题已解决。Linux跑起来了

哪里的问题,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网友C:
那个USB0_ID不能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USB0_ID不能接地吧

是的,第一次使用这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