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读取DS18B20传感器温度

楼主(2020-11-06):
我在用单片机读取两个DS18B20的温度,下表是我在串口调试工具打印的温度读取数据,变量值一直等于9999的不用管。变量DS18B20_SensorNum是我搜索到的传感器数量,我明明连接了两个传感器,有时却只搜索到一个;而且像下图红色圈内的一样,有时会读出莫名其妙的值。请问该怎么破?求指点!!!

网友A:
18B20内部带CRC的,可以校验,校验通过,值读取,校验不通过,值丢弃,另外多次读取的值可以作数值滤波(效果比较好的是中值滤波,有时间的话建议了解一下),将明显异常的值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B20内部带CRC的,可以校验,校验通过,值读取,校验不通过,值丢弃,另外多次读取的值可以作数值滤波(效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