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关CC8530 的问题

楼主(2020-11-06):
在准备开发一款针对2.4G无线音频的项目,芯片选型很中意CC8530,由于第一次开发2.4G无线音频,对此有如下疑惑,请帮忙解答:
1. CC8530开发可以用PurePath Wireless Configurator PC这款软件进行开发(此开发软件只针对音频编码解码吗?),如果需要对底层进行大量更改,可以通过传统的软件开发流程实现吗?
2. 可扩展性如何?比如增加I2C接口的IO扩展芯片,I2C接口的语音芯片,GPIO的逻辑控制等等;
3. 开发模式是MCU+CC8530,那么MCU与8530交互需要通过uart串口实现简单协议,那么是否通过传统编程来实现。。。。

网友A:
关于楼主的问题:
1、可以使用PurePath Wireless Configurator PC来配置
2、这个ic有usb、i2s、spi等接口,可以进行扩展的
3、这个ic的手册上有cc2530+cc8530的方案,楼主可以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