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一个正反馈平衡式恒流源工作原理

楼主(2020-11-06):
在网上看到一个正反馈平衡式恒流源电路原理图,没有看懂,求助这个原理图的分析方法。

网友A:
右边那个跟随器换作一根导线,左边的运放就和减法器差不多了.
https://www.baidu.com/s?wd=%E8%BF%90%E6%94%BE%20%E5%87%8F%E6%B3%95%E5%99%A8&rsv_spt=1&rsv_iqid=0xbad3d5520002a0b5&issp=1&f=8&rsv_bp=1&rsv_idx=2&ie=utf-8&tn=baiduhome_pg&rsv_enter=1&rsv_dl=tb&rsv_sug3=1&rsv_sug1=1&rsv_sug7=100&rsv_sug2=0&rsv_btype=i&inputT=3569&rsv_sug4=35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跟随器换作一根导线,左边的运放就和减法器差不多了.
https://www.baidu.com/s?wd=%E8%BF%90%E6%94% ...

谢谢请问R1/R2=R3/R4的条件有什么用吗?

看差动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R1/R2=R3/R4的条件有什么用吗?

很有用

网友B:
这不是howland 改进型吗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谢谢

网友D:
当R1/R2=R3/R4时,正反馈电压小于负反馈电压,所以是负反馈。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