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线圈的互感和耦合系数怎么求?

楼主(2020-11-06):
(无正文)

网友A:
我猜测是你问的是怎样测试变压器线圈的耦合系数,因为耦合系数与线圈的形状、导线的直径、导线材料、附近材料的磁特性形状大小等因素有关,如果没有必要实测即可,首先测试L1、L2,再测互感M,根据下图公式计算出耦合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你问的是怎样测试变压器线圈的耦合系数,因为耦合系数与线圈的形状、导线的直径、导线材料、附近材 ...

谢谢回复,

请问互感系数M = (N2*Pi*r2^2)/(2*r1) ,假设N1 = 1;

是这么计算吗?

另外,你给的计算耦合系数K的公式中,L1和L2的单位是 H 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互感系数M = (N2*Pi*r2^2)/(2*r1) ,假设N1 = 1;

M实测比计算更容易,M是互感系数量纲为H,式子(N2*Pi*r2^2)/(2*r1) 的量纲是长度,电磁学复习一下先。
上面的k的公式中L1和L2的单位是 H M单位也是H,所以k是无量纲的系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M实测比计算更容易,M是互感系数量纲为H,式子(N2*Pi*r2^2)/(2*r1) 的量纲是长度,电磁学复习一下先。
上 ...

刚用最简模型:
1、导线直径为无穷小
2、r2>>r1
3、两个线圈为在同一平面上的同心圆
4、N2为一匝
5、周围没有导磁物质
6、周围没有导体物质
计算得 M=u0*(N2*Pi*r2^2)/(2*r1) ,你的式子乘上真空磁导率u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用最简模型:
1、导线直径为无穷小
2、r2>>r1

谢谢大神回复。

我这两天也查了好多资料。

学习到了。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