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551 枚举过程Set Report请求错误

楼主(2020-11-06):
在用CH551进行一个复合HID设备枚举时出现了个Set Report的请求错误,这个应该是硬件应答事务的吧?请问是不是哪里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代码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代码贴出来看下

你看下哪里出错,描述符部分在其他芯片上验证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下哪里出错,描述符部分在其他芯片上验证是可以的

这个需要根据您移植的设备在set report回复命令,进行移植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根据您移植的设备在set report回复命令,进行移植并回复

谢谢回复,已解决了,忘记说了,Set report请求那里不用回复数据的,是芯片自动应答的,我是把OUT数据处理那里删除了个函数(接收到数据拷贝复制发送回给上位机的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