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flash擦写次数

楼主(2020-11-06):
一般stm32的flash擦写次数大概是10万次对吧,没有仔细查。
如果是这么看还是蛮多的。
但是掉电保护的时候写入会不会占用擦写次数啊?
虽然好像也不会占用太多,但是就是好奇

网友A:
传统的说法10万次,如果用while循环不停的搞,估计也就1分钟寿命。

网友B:
我记得是1万次

擦除占擦写次数,写入不占,所以常规的做法是以空间换次数

网友C:
写入无关紧要 能尽量不要动就少动

网友D:
虽然以万计数但是真的不要太小看这个寿命问题了

网友E:
不同板子不太一样 1万次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F:
频繁读写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G:
一种说法,写次数多了,只是数据保存时间不可靠。

网友H:
不能一概而论,stm32也有贵有贱,擦写次数最少的好像是stm32f030,据说才1K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