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ModBus slave RTU 如何支撑多个串口

楼主(2020-11-06):
遇到一个问题:
freeModBus slave RTU,是否可以支撑多个串口?比如,有2个主机连接到设备的2个串口上,freeModBus是否支持多串口?如果要支持,基本思路是什么?

网友A:
1-各串口接收到数据先缓冲起来
2-然后轮询哪个串口收到数据,就让哪个串口抢占modbus对象,等它处理命令、发送应答结束后,再释放modbus对象
3-重复2

我们的串口服务器,8个串口都可以同时支持modbus,就是用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