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A/D数据采集与显示

楼主(2020-11-07):
在CH32V103的内部配置有12位的ADC,且可以定义到10个通道上进行数据采集。此外,其内部还配置有温度传感器,通过对该通道的采集可获得相应的采集值但需要进行数值变换,唯一缺少的是其变换表达式,使用也就只能采到啥就显示啥了!
实现A/D数据采集与显示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u16 ADC_val;
Delay_Init();
ADC_Function_Init();
GPIO_Toggle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10,0,"CH32V103",16);
OLED_ShowString(10,2,"ADC TEST",16);
OLED_ShowString(10,5,"ADC=",16);
while(1)
{
ADC_val = Get_ADC_Average( ADC_Channel_TempSensor, 10 );
OLED_ShowNum(42,5, ADC_val,5,16);
Delay_Ms(500);
}
}

ADC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ADC_Function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经编译下载,其运行效果如图所示。

A/D数据采集与显示

网友A:
谢谢分享【A/D数据采集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A/D数据采集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