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容的大小

楼主(2020-11-07):
大佬们:
小白一枚,在平时的设计中,输出电容应该大小是怎么计算?平时看数据手册上面一般都会有一个推出的值,但当我输出电流为4,5A的时候同行的就会跟我说,让我多加几个,问这个电流下大概要多大的电容,就会说按经验来的,然后就没脾气了。。。

网友A:
这个可以计算
1,输出要求的纹波
2. 保持时间
3,、、、、、

网友B:
楼主是在设计dcdc电路吗?
那个电容要根据能接受的纹波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在设计dcdc电路吗?
那个电容要根据能接受的纹波来考虑

  是的,DCDC电路,有时候输出电流大了就加了很多的电容,纹波的话一般都在50mV以内,输出电压最大的就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计算
1,输出要求的纹波
2. 保持时间

  有具体的公式吗?

具体找本书吧,更准确

网友C:
假设频率100k, 电流5A, 纹波50mv, 主要公式是 i*t=q=c*v
f=100*1000
i=5
v=0.050
t=1.0/f/2
q=i*t
c=q/v*1e6

最后计算出500uf,  考虑占空比, 电容高频效应等 另外加些余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设频率100k, 电流5A, 纹波50mv, 主要公式是 i*t=q=c*v
f=100*1000
i=5

弱弱问一句,不是t=1/f吗?

伏秒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句,不是t=1/f吗?

占空比按50% 就要再除2, 以此论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按50% 就要再除2, 以此论推

谢谢指教

网友E:
输出电容一般指耦合电容,看回帖应该是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差两个字意义截然不同。

网友F(2020-12-15):
输出滤波电容小了固然不行,但是,大了也有问题,就是动态响应变慢,电容电压只是不会自然突变,但会因各种扰动的干预而突变,容量过大,输出电压的复原就费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