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82e54 NEC ir 解码

楼主(2020-11-07):
程序框架参照万利论坛做的,但是解码似乎老是失败,是pca设置的不对吗,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用的捕捉方式

网友A:
是单片机IO直接解码吗

楼主:
用pca模块解码,不是中断+timer形式

网友B(2021-07-13):
你用一个定时器+任意IO就可以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做空调的遥控器比较好一些?
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