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1P是否支持115200波特率呢?

楼主(2020-11-07):
看了下datasheet,HC89S001P就是HC89S0411P为了兼容STM8S001J3管脚重新排列版本吧?
CPU最高频率20M,UART分频比有个/16,感觉支持不了115200波特率。
即使手册提到的32M频率,T4设置0xFFEF,那么实际频率32e6/16/(0x10000-0xffef)/115200=1.0212418300653594,误差也超过2%了。

是否支持微调时钟频率呢?16M微调到16.588M就可以支持115200波特率了。

网友A:
可以支持115200的。

网友B:
这个肯定能支持的
115200不支持那完了

网友B:
你要认真看手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能支持的
115200不支持那完了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使用20M的频率分频后对115200的波特率误差太大,确实有这个问题,只能是换主频或者重新换波特率了。

网友C:
支持是支持,但是误差太大,需要主频的正好分频和波特率一致,这样的误差才会最小。

网友D:
我估计你是没认真看手册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是没认真看手册吧,哈哈

我仔细看了,建议你也仔细看看

网友E:
完成可以的

网友F(2020-12-17):
当然支持的哦。

网友G:
支持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错的一种操作的。

网友H:
我觉得会支持115200  不然还有啥意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