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 测评报告】满足的不止好奇心。

楼主(2020-11-07):
午后时分收到了评测板,先展示一下:

楼主:
随板子一起送的排针: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Curiosity Nano的焊点两侧28×2=56个是里外交错排布地,
这就导致了,排针在往上插的时候,得要先从两侧用力,中间翘着的部分要用钳子(图中右侧是尖嘴钳的头部)捏进去。
这样便于焊接,因为不用担心管脚会焊歪,但这样地话,明显能感觉到板子是承受内部应力地,
不知道长时间下去,会不会对板子的结构有影响。

楼主:
附上可能会用到几个技术资料:
1、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Hardware User Guide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40002186A.pdf)
2、PIC18 Q43 Family Product Brief
(http://www.farnell.com/datasheets/2793773.pdf)
3、 microchip-pic-avr-examples /
pic18f57q43-audio-record-playback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57q43-audio-record-playback)
4、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 产品介绍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PIC18F56Q43)
5、PIC18F47Q10 Curiosity Nano Schematic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PIC18F47Q10-CNANO_Schematics.pdf)
6、SAM D21 Family Data Sheet
(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TSAMD21G18)
7、https://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en/ATSAMD21G18 产品介绍
(https://community.atmel.com/sites/default/files/forum_attachments/SAM-D21-Family-Datasheet-DS40001882B.pdf)

之所以有这第六和第七条,是因为发现在板子上还有第二个芯片:Atmel ATSAMD21 E18A-U

楼主:
通过Atmel Studio可以立即识别出板子的型号:

楼主:
尝试在里“Atmel Start Configurator”中是否能完成基础配置,发现了四款“Curiosity Nano”,但都不是基于PIC系列的芯片,而是AVR系列的,因此初步断定,在Atmel Studio中不能启用这款测试板。

楼主:
之前,看到了一种趋势——MCU生产商家的IDE逐渐开始增加了Linux版本,于是在Ubuntu 20.04版本上安装了MAPLAB IDE,这次跟板子一并测试。

楼主:
关于IDE的使用,这两个帖子里有详细的介绍:
1、https://bbs.21ic.com/icview-3044806-1-1.html
2、https://bbs.21ic.com/icview-3044980-1-1.html

这里要说的是在Ubuntu上安装MATLAB的步骤:
1、到微芯的网站(https://www.microchip.com/mplab/mplab-x-ide)下载压缩文件:
2、确认文件已下载:
$ ls ~/Downloads/
3、新建一个安装目录:
$ sudo mkdir -p /usr/local/MATLAB/R2018a/
4、解压缩之后就可以点击安装了。

楼主:
在UBuntu上安装了MPLAB X IDE以后,还没有xc8编译器,需要自己到这里(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s-tools-and-software/mplab-xc-compilers)去下载Linux版的安装文件,下载的时候要注意,PIC18F57Q43需要安装最新的v2.31版,之前的v1.36版不支持。

下载了安装文件之后,在UBuntu上安装的步骤分两步:
1、将下载文件的属性改为“可执行”:chmod u+x xc8-vX.XX-linux-installer.run
2、运行安装器:sudo ./xc8-vX.XX-linux-installer.run

楼主:
通过MCC新建项目之后,可以Built,但是却不能Program,这时要把机子重启一下,确保MPLAB已经识别出Curiosity Nano(在“Kit Window”里)。然后,在菜单选择:Production-->Set Project Configuration-->Customize-->Connected Hardware Tool。

这时,可能需要把MPLAB关闭-打开,重复几次,确保MPLAB已经准确地识别出了板子的序列号。标志是板子上靠近usb口的绿色led灯不再闪烁,而是常亮。

楼主:
如果你想要启用MPLAB Data Visualizer,那需要把机子关机重启一下才行,我是关机之后吃了一顿饭回来才发现,Curiosity Nano在Data Visualizer的窗口中被识别出来了。

楼主:
还有个小问题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关于数据线。之前我用的是这样一根线:

这是在校园里捡到的一根线,本项目开始的时候一直用这根线,但是用了几天,到上周末的时候,MPLAB Output中不断提醒,序列号可疑(suspect sn)。
换了这根Atmel ICE上配的线(见下图)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这次首先测试PIC18F57Q43的CLC(可配置的逻辑单元)功能。
静态效果看下图:

线路的连接:RA2(CLC1) - 1.5Kohm - LED - GND。

动态的效果在这里: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2NTIyNjE4OA==.html

楼主:
这个测试依据的是这个应用笔记(Application Note):TB3273 - Getting Started with CLC on PIC18,里边的第三个例子:Using the CLC to Create an LED Dimming Effect

需要主要的问题是,原文的第22页似乎有一处笔误:
“Test setup configurations:
Timer2 frequency = 24.41 Hz (4.096 ms period)
Timer4 frequency = 24.51 Hz (4.08 ms period)”

也就是说,对应着括号外边的频率数值的周期长度应该是:40.96ms和40.8ms。但也可能是外边的频率值有误,到底以哪个为准呢?用实验的效果说话。姑且认为频率值是对的,在MCC中为了产生40.96ms和40.8ms所在的周期范围,将HFINTOSC(高速的内部振荡器)改为LFINTOSC(低速的内部振荡器)。构造 - 上载,就看到效果了。

楼主: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CLC开始(后续还有其他的测试项目,敬请关注本帖)测试呢?原因在于,这里边说的逻辑门是一个重要的功能,集成电路的硬件渐进过程大概是这样地:晶体管 - 逻辑门 - 触发器(锁存器)- 寄存器 - 微型控制器。逻辑门是从模拟电路到数字电路的关键环节,而且在实际的项目中逻辑门也是要经常用到地。

按照上边提到的应用笔记里的说法 -“Using logic gates, systems can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criteria without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intervention.”—— 使用逻辑门,可以在没有CPU参与的情况下实施决策。

还有 - “This has the added advantage of permitting logic reconfiguration on-the-fly during program execution.”(Page 5)。这就是说可以在代码运行的过程中改变电路硬件的电气连接,这就有了FPGA的味道。

楼主:
想要复现这个项目效果的人看这里:

这个项目在MCC中配置比较方便,没有运行代码,只有配置代码 - Timer2、Timer4、CLC1三项硬件设置。

楼主:
这个主题的开始提到,实施这个项目还有测试LINUX平台上的MPLAB的想法,到目前位置实测的结果是:LINUX平台上的MPLAB运行效果不理想,时时卡住,尤其是在使用MCC的时候,退也退不出去,只能靠Ubuntu的“Restart”。

网友A:
优酷上面,楼主的一系列视频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B:
这个板子很靓啊!

楼主:
在进一步的测试中发现,尽管LED0接在RF3上,RF3接低亮,但还有其他的三种情况下,LED0也会亮:

1、RF2接高,RF3接低。
2、RF2接高,LED0负极(“LED0”)接低。
3、RB4接高,LED0负极接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进一步的测试中发现,尽管LED0接在RF3上,RF3接低亮,但还有其他的三种情况下,LED0也会亮:

1、RF2接高 ...

在做CLC实验时,我遇到过手靠近按钮LED会变亮的情况。

楼主:
查看电路图,似乎并没有相应的连接。

楼主:
这次参加21ic论坛的demo板测试活动,受益颇多。认识到PIC18F57Q43是一款很不错的8位机,PIC18F57Q43CuriosityNano是一块很有助于熟悉其性能的测试板。测试活动即将结束,但对这块板子的了解和使用才刚刚开始,为此,我将把跟这块板子有关的资料汇集在这里,欢迎同样对这块板子感兴趣的人一起讨论,共同进步。

先放两张管脚分布图,来自于资料“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Hardware User Guide”。

楼主:
找到两个示例,专门针对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希望有这款板子的用户测试一下,测试的结果讨论讨论。
1.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57q43-dma-adc-to-uart-part1 - pic18f57q43-dma-adc-to-uart-part1
2. 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57q43-dma-uart-to-pwm-part2 - pic18f57q43-dma-uart-to-pwm-part2

楼主:
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board 测试二:DMA -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内存访问) 和 ADCC -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 (带运算的模数转换)
参照教程: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57q43-dma-adc-to-uart-part1
实验内容:将电位器摆角接在RA0,其余两端分别接3.3v和GND,调节电位器旋钮,经ADCC完成数模转换后,通过DMA发到UART3的发送缓冲器(U3TXB),在相应的管脚(先用RA3,后用RF1)上接LED,观察LED亮度的变化。

先接到RA3:

视频在这里:

后接到RF1:

视频在这里:

楼主:
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board 测试三:

DMA - Direct Memory Access (直接内存访问) 和 ADCC -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with Computation (带运算的模数转换) 和 UART -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transmitter(通用异步收发)和 PWM - 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

参照教程:https://github.com/microchip-pic-avr-examples/pic18f57q43-dma-uart-to-pwm-part2

实验过程:将电位器摆角接在RA0,其余两端分别接3.3v和GND,调节电位器旋钮,经ADCC完成数模转换后,通过DMA1发到UART3的发送缓冲器(U3TXB),再经过DMA2将U3RXB(注意,这里用的是UART3的接收寄存器)的内容发到PWM1,PWM1接RF3,RF3本身接板子上自带的LED,同时又外接了一个LED。这两个LED是反相的,因此,当调节电位器时,两个LED反相变化(在PWM作用下的渐变)。

补充说明:原示例中用了两个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board,我只有一个,于是直接用一条线将UART3的发送和接收连了起来。

实物照:

演示视频: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5NTIzNjQ1Ng==.html

楼主(2020-12-16):
PIC18F57Q43 Curiosity Nano board 测试四:CDC 在 Data Visualizer 中的应用。

示例项目文件在附件。视频演示在这里: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AwOTczMjcyO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