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LCD显示叠加图片

楼主(2020-11-07):
第1节 LCD显示叠加图片
--作者:肖肖肖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及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1.1 总体设计1.1.1 概述
液晶显示器是一-种通过液晶和色彩过滤器过滤光源,在平面面板上产生图像的数字显示器。LCD 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光片,通过薄膜晶体管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与传统的阴极射线管相比,LCD具有占用空间小,低功耗,低辐射,无闪烁,降低视觉疲劳等优点。现在LCD已渐替代CRT成为主流,价格也已经下降了很多,并已充分的普及。

1.1.2 设计目标
7LCD显示屏上实现图片显示。
其中,在显示屏左上角显示明德扬的**图标,在显示屏的中间居中显示字母“E”。
1.1.4模块功能
PLL模块实现功能
1.       将输入的50MHz时钟分频输出40MHz时钟。

ROM模块实现功能
1.       FPGA_rom存储明德扬**的图像数据;

2.       e_rom存储字母“E”的图像数据。

LCD驱动模块实现功能
1、  产生驱动LCD屏显示的时序
2、  读取ROM里存储的数据并输出显示

1.1.5顶层信号

信号名

I/O
位宽
定义
clk
I
系统工作时钟 50M
rst_n
I
系统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hys
O
LCD 行时序信号
vys
O
LCD 场时序信号
lcd_de
O
LCD 数据输入使能信号
lcd_rgb
O
LCD RGB信号,RGB格式为使用24位来表示一个像素,RGB分量都用8位表示,取值范围为0-255。
lcd_dclk
O
LCD 数据采样时钟

1.1.6参考代码

  • module top_mdyLcdPicOverlay(
  •     clk       ,
  •     rst_n     ,
  •     hys       ,
  •     vys       ,
  •     lcd_de    ,
  •     lcd_rgb   ,
  •     lcd_dclk
  •     );
  •     parameter   PICTURE_W = 24  ;
  •     input                   clk         ;
  •     input                   rst_n       ;
  •     output                  hys         ;
  •     output                  vys         ;
  •     output                  lcd_de      ;
  •     output  [PICTURE_W-1:0] lcd_rgb     ;
  •     output                  lcd_dclk    ;
  •     wire                     clk_0      ;
  •     wire                     hys        ;
  •     wire                     vys        ;
  •     wire                     lcd_de     ;
  •     wire   [PICTURE_W-1:0]   lcd_rgb    ;
  •     wire                     lcd_dclk   ;
  • //40MHz
  • pll_40m u_pll_40m(
  •             .areset     (~rst_n ),
  •         .inclk0     (clk    ),
  •             .c0         (clk_0  )
  •     );
  • lcd_driver  u2(
  •    .clk          (clk_0       ),//40MHz
  •    .rst_n        (rst_n       ),
  •    .hys          (hys         ),
  •    .vys          (vys         ),
  •    .lcd_de       (lcd_de      ),
  •    .lcd_rgb      (lcd_rgb     ),
  •    .lcd_dclk     (lcd_dclk    )
  •     );
  • endmodule

复制代码

1.2 PLL模块设计1.2.1接口信号
下面为PLL的接口信号:

信号名

I/O
位宽
定义
areset
I
PLL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inclk0
I
PLL输入时钟 50MHz
c0
O
PLL输出时钟 40MHz

1.2.2 设计思路
本模块主要用于产生LCD驱动时序所需要的时钟,关于PLL的使用详细介绍请看下方链接:
http://www.fpga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fromuid=100105

1.3 ROM模块设计
1.3.1接口信号

信号名

I/O
位宽
定义
address
I
ROM数据存放地址
clock
I
ROM工作时钟40MHz
q
O
ROM输出数据

1.3.2设计思路
本模块主要用于存储需要显示的图像数据,关于ROM的使用详细介绍请查看IP核右上角数据手册“Documentation”。

1.4 LCD驱动模块设计
1.4.1接口信号

信号名

I/O
位宽
定义
clk
I
模块工作时钟 40MHz
rst_n
I
系统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hys
O
LCD 行时序信号
vys
O
LCD 场时序信号
lcd_de
O
LCD 数据输入使能信号
lcd_rgb
O
LCD RGB信号,RGB格式为使用24位来表示一个像素,RGB分量都用8位表示,取值范围为0-255。
lcd_dclk
O
LCD 数据采样时钟

1.4.2设计思路
产生驱动LCD显示的行场时序信号,其计数器架构如下图所示:
行计数器h_cnt:该计数器用来计算行同步信号的帧长。加一条件为1,表示一直在计数。结束条件为数1056个,也就是一行有1056个像素。
场计数器v_cnt:该计数器用来计算场同步信号的帧长。加一条件为end_h_cnt,即行计数器的计数器的结束条件,表示每计数完一行像素就加一。结束条件为数525个,也就是一共有525行像素。
其中,在从存储图像“E”的ROM里读取数据的时候,有一个操作就是读取的地址从第8位开始,也就是说18位数据地址,低三位不读,读取的是e_rom_addr[16:3]。有这样一个操作的话就能实现对存储的图像进行8倍的放大显示。
1.4.3参考代码
  • module lcd_driver(
  •     clk          ,//40MHz
  •     rst_n        ,
  •     hys          ,
  •     vys          ,
  •     lcd_de       ,
  •     lcd_rgb      ,
  •     lcd_dclk
  • );
  •    input                    clk             ;
  •    input                    rst_n           ;
  •    output                   hys             ;
  •    output                   vys             ;
  •    output                   lcd_de          ;
  •    output [23:0]            lcd_rgb         ;
  •    output                   lcd_dclk        ;
  •    reg                      hys             ;
  •    reg                      vys             ;
  •    reg                      lcd_de          ;
  •    reg    [23:0]            lcd_rgb         ;
  •    wire                     lcd_dclk        ;
  •    //1056
  •    parameter         THPW      = 20         ;
  •    parameter         THB       = 46         ;
  •    parameter         THD       = 800        ;
  •    parameter         THFP      = 210        ;
  •    //525
  •    parameter         TVPW      = 10         ;
  •    parameter         TVB       = 23         ;
  •    parameter         TVD       = 480        ;
  •    parameter         TVFP      = 22         ;
  •    parameter       HDE_CENTRE  = THD/2      ;//400
  •    parameter       VDE_CENTRE  = TVD/2      ;//240
  •    parameter       **_X0     = (0   + (THB-1))         ;
  •    parameter       **_X1     = (120 + (THB-1))         ;
  •    parameter       **_Y0     = (0   + (TVB-1))         ;
  •    parameter       **_Y1     = (55  + (TVB-1))         ;
  •    parameter         E_X0      = ((HDE_CENTRE-200) + (THB-1))        ;
  •    parameter         E_X1      = ((HDE_CENTRE+200) + (THB-1))        ;
  •    parameter         E_Y0      = ((VDE_CENTRE-150) + (TVB-1))        ;
  •    parameter         E_Y1      = ((VDE_CENTRE+150) + (TVB-1))        ;
  •    reg   [ 10:0]            h_cnt           ;
  •    wire                     add_h_cnt       ;
  •    wire                     end_h_cnt       ;
  •    reg   [ 9:0]             v_cnt           ;
  •    wire                     add_v_cnt       ;
  •    wire                     end_v_cnt       ;
  •    wire                     active_area     ;
  •    reg                      **_rom_area        ;
  •    reg      [15:0]          **_rom_addr        ;
  •    wire     [7:0]           **_rom_data        ;
  •    reg                      e_rom_area        ;
  •    reg      [17:0]          e_rom_addr        ;
  •    wire     [7:0]           e_rom_data        ;
  •    reg      [2:0]           e_rom_addr_low    ;
  •    reg                      e_sel             ;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0) begin
  •         h_cnt <= 0;
  •     end
  •     else if(add_h_cnt) begin
  •         if(end_h_cnt)
  •             h_cnt <= 0;
  •         else
  •             h_cnt <= h_cnt+1 ;
  •    end
  • end
  • assign add_h_cnt = 1;
  • assign end_h_cnt = add_h_cnt  && h_cnt == (THB + THD + THFP)-1 ;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0) begin
  •         v_cnt <= 0;
  •     end
  •     else if(add_v_cnt) begin
  •         if(end_v_cnt)
  •             v_cnt <= 0;
  •         else
  •             v_cnt <= v_cnt+1 ;
  •    end
  • end
  • assign add_v_cnt = end_h_cnt;
  • assign end_v_cnt = add_v_cnt  && v_cnt == (TVB + TVD + TVFP)-1 ;
  • /*******************************************************/
  •     //dclk
  •     assign lcd_dclk = clk;
  •     //hsync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hys <= 0;
  •         end
  •         else if(add_h_cnt && h_cnt==THPW-1)begin
  •             hys <= 1;
  •         end
  •         else if(end_h_cnt)begin
  •             hys <= 0;
  •         end
  •     end
  •     //vsync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vys <= 0;
  •         end
  •         else if(add_v_cnt && v_cnt==TVPW-1)begin
  •             vys <= 1;
  •         end
  •         else if(end_v_cnt)begin
  •             vys <= 0;
  •         end
  •     end
  •     //lcd_de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lcd_de <= 0;
  •         end
  •         else if(active_area)begin
  •             lcd_de <= 1;
  •         end
  •         else begin
  •             lcd_de <= 0;
  •         end
  •     end
  • /********************************************************************/
  • assign active_area = h_cnt>=(THB-1) && h_cnt<(THB+THD-1) && v_cnt>=(TVB-1) && v_cnt<(TVB+TVD-1);
  • always  @(*)begin
  •     **_rom_area = h_cnt >=**_X0 && h_cnt < **_X1 && v_cnt >= **_Y0 && v_cnt < **_Y1;
  • end
  • always  @(*)begin
  •     e_rom_area = h_cnt >=E_X0 && h_cnt < E_X1 && v_cnt >= E_Y0 && v_cnt < E_Y1;
  •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lcd_rgb <= 0;
  •     end
  •     else if(active_area)begin
  •         if(**_rom_area)
  •             lcd_rgb <= {**_rom_data[7:5],5'b11111,**_rom_data[4:2],5'b11111,**_rom_data[1:0],6'b111111};
  •         else if(e_rom_area)
  •             lcd_rgb <= {24{e_sel}};
  •         else
  •             lcd_rgb <= {24{1'b1}};
  •     end
  •     else begin
  •         lcd_rgb <=0;
  •     end
  • end
  • always  @(*)begin
  •     **_rom_addr = (h_cnt-**_X0) + 120*(v_cnt-**_Y0);
  • end
  • always  @(*)begin
  •     e_rom_addr = (h_cnt-E_X0) + 400*(v_cnt-E_Y0);
  • end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     if(rst_n==1'b0)begin
  •         e_rom_addr_low <= 0;
  •     end
  •     else begin
  •         e_rom_addr_low <= e_rom_addr[2:0];
  •     end
  • end
  • always  @(*)begin
  •     e_sel = ~e_rom_data[7-e_rom_addr_low];
  • end
  • fpga_rom u_fpga_rom(
  •                    .address (**_rom_addr),
  •                    .clock   (clk     ),
  •                    .q       (**_rom_data));
  • e_rom u_e_rom(
  •     .address   (e_rom_addr[16:3]  ),
  •     .clock     (clk  ),
  •     .q         (e_rom_data  ));
  •     endmodule

复制代码

1.5 效果和总结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访问明德扬论坛(http://www.fpgabbs.cn/)进行FPGA相关工程设计学习,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往期的**:
至简设计系列_LCD入门案例_边框显示
至简设计系列_BCD译码实现
至简设计系列_简易计算器
至简设计系列_基于FPGA的超声波测距系统设计
至简设计系列_串口回环工程
至简设计系列_矩阵按键检测
至简设计系列_闹钟
至简设计系列_7段数码管显示
阻塞赋值与非阻塞赋值
参数例化时自动计算位宽的解决办法

1.6 公司简介

明德扬是一家专注于FPGA领域的专业性公司,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开发板、教育培训、项目承接、人才服务等多个方向。点拨开发板——学习FPGA的入门之选。

MP801开发板——千兆网、ADDA、大容量SDRAM等,学习和项目需求一步到位。网络培训班——不管时间和空间,明德扬随时在你身边,助你快速学习FPGA。周末培训班——明天的你会感激现在的努力进取,升职加薪明德扬来助你。就业培训班——七大企业级项目实训,获得丰富的项目经验,高薪就业。专题课程——高手修炼课:提升设计能力;实用调试技巧课:提升定位和解决问题能力;FIFO架构设计课:助你快速成为架构设计师;时序约束、数字信号处理、PCIE、综合项目实践课等你来选。项目承接——承接企业FPGA研发项目。人才服务——提供人才推荐、人才代培、人才派遣等服务。

网友A:
谢谢分享【LCD显示叠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