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OV7670摄像头显示 (1)

楼主(2020-11-07):
第1节 OV7670摄像头显示
--作者:小黑同学
本文为明德扬原创及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1.1 总体设计1.1.1 概述
OV7670是一种图像传感器,图像传感器,体积小,工作电压低,提供单片VGA摄像头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通过SCCB总线控制,可以输入整帧、子采样、取窗口等方式的各种分辨率8位影像数据。该产品VGA图像最高达到30/秒。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图像质量、数据格式和传输方式。所有图像处理功能过程包括伽玛曲线、白平衡、饱和度、色度等都可以通过SCCB接口编程。OmmiVision图像传感器应用独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光学或电子缺陷如固定图案噪声、托尾、浮散等,提高图像质量,得到清晰的稳定的彩色图像。
1.1.2 设计目标
本工程使用ov7670摄像头、SDRAMVGA显示器、按键等,实现摄像头显示的功能,具体要求如下:
1、  通过SCCB接口对摄像头中的寄存器进行配置。
2、  通过按键/矩阵键盘控制是否对摄像头进行配置。
3、  对摄像头输出的图像数据进行采集之后,通过SDRAM进行缓存
4、  通过VGA显示器显示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
1.1.3 系统结构框图
系统结构框图1.1.4模块功能
    按键检测模块实现功能
1、  将外来异步信号打两拍处理,将异步信号同步化。
2、  实现20ms按键消抖功能。
3、  实现矩阵键盘或者普通案件的检测功能,并输出有效按键信号。
   锁相环PLL_1
1、  将摄像头输出的像素时钟转化为同频同相的25M时钟。
   锁相环PLL_2
1、产生摄像头需要的25M时钟xlclk
2、  产生SDRAM工作需要的100M时钟。
  配置模块模块实现功能
1、  根据按键信息,将配置表中的寄存器信息读出。
2、  根据SCCB接口模块的指示,将配置信息输出到SCCB模块。

  SCCB接口模块实现功能
1、  根据上游模块的读写使能命令、地址以及数据,产生对应的SCCB时序,从而将数据写入摄像头指定的寄存器中,或者从指定的摄像头寄存器中读取数据。

  图像采集模块实现功能
1、  根据摄像头输出格式,对像素数据进行接收。
2、  对摄像头输出数据进行串并转换。

  存储控制模块实现功能
1、  通过乒乓操作的方法,控制SDRAM的读写以及Bank地址,以保证图像数据连续显示到显示器上。

  SDRAM接口模块实现功能
1、  接收上游模块发送的读/写请求、Bank地址、行地址和写数据,产生SDRAM的控制时序。

  VGA接口模块实现功能
1、  产生VGA时序,在有效显示区域,将图像数据送入显示器进行显示。
1.1.5顶层信号

信号名

I/O
位宽
定义
clk
I
系统工作时钟 50M
rst_n
I
系统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Key_in
I
4位按键信号,开发板按键为矩阵键盘时,不需要该信号
Key_col
I
4位矩阵键盘列信号,默认高电平,开发板按键为普通按键时,不需要该信号
Key_row
O
4位矩阵键盘行信号,默认低电平,开发板按键为普通按键时,不需要该信号
dq
I/O
SDRAM数据总线,既能作为数据输出,也能作为数据输入。
cke
O
SDRAM时钟使能信号,决定是否启用clk输入,为高电平时,时钟有效。
cs
O
SDRAM片选信号,决定设备内是否启用命令输入,当cs为低时启用,当cs为高时禁用命令输入。
ras
O
行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
cas
O
列地址选通信号,低电平有效
we
O
写使能信号,低电平有效
dqm
O
数据掩码,控制I/O的高低字节,低电平有效。例如:2’b10,表示数据高字节无效,低字节有效。
sd_addr
O
SDRAM地址信号。
sd_bank
O
Bank地址选择信号,通过该信号决定哪个Bank正处于激活、读、写、预充电等命令期间。
sd_clk
O
SDRAM输入时钟,除cke外,SDRAM的所有输入与该引脚的上升沿同步获得。
Pclk
I
摄像头输出像素时钟
vsync
I
图像场同步信号
href
I
图像行同步信号
din
I
摄像头输出的数据
Xclk
O
摄像头驱动时钟,25M
Pwdn
O
摄像头待机状态指示信号,该信号为1表示,摄像头处于待机状态,不工作,该信号为0,摄像头处于唤醒状态。
Sio_c
O
SCCB时钟
Sio_d
I/O
SCCB数据线,既能作为输入也能作为输出
Vga_hys
O
VGA行同步信号
Vga_vys
O
VGA场同步信号
Vga_rgb
O
VGA图像数据

1.1.6参考代码
下面是使用工程的顶层代码:
  • module mdyOV7670CameraDisplay_top(
  •     clk         ,
  •     rst_n       ,
  •     key_in      ,
  •     pclk        ,
  •     vsync       ,
  •     href        ,
  •     din         ,
  •     xclk        ,
  •     pwdn        ,
  •     sio_c       ,
  •     sio_d       ,
  •     vga_hys     ,
  •     vga_vys     ,
  •     vga_rgb     ,
  •     cke         ,
  •     cs          ,
  •     ras         ,
  •     cas         ,
  •     we          ,
  •     dqm         ,
  •     sd_addr     ,
  •     sd_bank     ,
  •     sd_clk      ,
  •     dq
  • );
  •     input               clk           ;
  •     input               rst_n         ;
  •     input               pclk          ;
  •     input  [3:0]        key_in        ;
  •     input               vsync         ;
  •     input               href          ;
  •     input  [7:0]        din           ;
  •     output              xclk          ;
  •     output              pwdn          ;
  •     output              vga_hys       ;
  •     output              vga_vys       ;
  •     output [15:0]       vga_rgb       ;
  •     output              sio_c         ;
  •     output              cs            ;
  •     output              ras           ;
  •     output              cas           ;
  •     output              we            ;
  •     output [1 :0]       dqm           ;
  •     output [12:0]       sd_addr       ;
  •     output [1 :0]       sd_bank       ;
  •     output              sd_clk        ;
  •         output              cke           ;
  •     inout  [15:0]       dq            ;
  •         inout               sio_d         ;
  •     wire   [15:0]       dq_in         ;
  •     wire   [15:0]       dq_out        ;
  •     wire                dq_out_en     ;
  •     wire                en_sio_d_w    ;
  •     wire                sio_d_w       ;
  •     wire                sio_d_r       ;
  •     wire                xclk_         ;
  •     wire                clk_100m      ;
  •     wire                locked        ;
  •     wire   [3:0]        key_num       ;
  •     wire                en_coms       ;
  •     wire   [7:0]        value_gray    ;
  •     wire                rdy           ;
  •     wire                wen           ;
  •     wire                ren           ;
  •     wire   [7:0]        wdata         ;
  •     wire                capture_en    ;
  •     wire   [7:0]        rdata         ;
  •     wire                rdata_vld     ;
  •     wire   [15:0]       cmos_dout     ;
  •     wire                cmos_dout_vld ;
  •     wire                cmos_dout_sop ;
  •     wire                cmos_dout_eop ;
  •     wire   [15:0]       rd_addr       ;
  •     wire                rd_en         ;
  •     wire   [15:0]       vga_data      ;
  •     wire                rd_end        ;
  •     wire                wr_end        ;
  •     wire                rd_addr_sel   ;
  •     wire   [3:0]        key_vld       ;
  •     wire                display_area  ;
  •         wire   [7:0]        sub_addr      ;
  •     wire                cke           ;
  •     wire                cs            ;
  •     wire                ras           ;
  •     wire                cas           ;
  •     wire                we            ;
  •     wire   [1 :0]       dqm           ;
  •     wire   [12:0]       sd_addr       ;
  •     wire   [1 :0]       sd_bank       ;
  •     wire                sd_clk        ;
  •     wire   [15:0]       sd_rdata      ;
  •     wire                sd_rdata_vld  ;
  •     wire   [15:0]       fifo2sd_wdata ;
  •     wire                wr_ack        ;
  •     wire                rd_ack        ;
  •     wire                wr_req        ;
  •     wire                rd_req        ;
  •         wire   [1 :0]       bank          ;
  •         wire   [12:0]       addr          ;
  •     assign  dq_in = dq;
  •     assign  dq    = dq_out_en?dq_out:16'hzzzz;
  •     assign sio_d = en_sio_d_w ? sio_d_w : 1'dz;
  •     assign sio_d_r = sio_d;
  •     pll_sd  pll_sd_inst2 (
  •             .inclk0       (clk           ),
  •             .c0           (xclk          ),
  •             .c1           (clk_100m      )
  •         );
  •     cmos_pll  u_cmos_pll(
  •         .inclk0       (pclk         ),
  •         .c0           (clk_25M       )
  •         );
  •     key_module#(.KEY_W(4)) u_key_module(
  •         .clk          (xclk         ),
  •         .rst_n        (rst_n        ),
  •         .key_in       (key_in       ),
  •         .key_vld      (key_vld      )
  •     );
  •     ov7670_config u4(
  •         .clk          (xclk         ),
  •         .rst_n        (rst_n        ),
  •         .config_en    (key_vld[1]   ),
  •         .rdy          (rdy          ),
  •         .rdata        (rdata        ),
  •         .rdata_vld    (rdata_vld    ),
  •         .wdata        (wdata        ),
  •         .addr         (sub_addr     ),
  •         .wr_en        (wen          ),
  •         .rd_en        (ren          ),
  •         .cmos_en      (en_capture   ),
  •         .pwdn         (pwdn         )
  •     );
  •     sccb u5(
  •         .clk          (xclk         ),
  •         .rst_n        (rst_n        ),
  •         .ren          (ren          ),
  •         .wen          (wen          ),
  •         .sub_addr     (sub_addr     ),
  •         .rdata        (rdata        ),
  •         .rdata_vld    (rdata_vld    ),
  •         .wdata        (wdata        ),
  •         .rdy          (rdy          ),
  •         .sio_c        (sio_c        ),
  •         .sio_d_r      (sio_d_r      ),
  •         .en_sio_d_w   (en_sio_d_w   ),
  •         .sio_d_w      (sio_d_w      )
  •     );
  •     cmos_capture u6(
  •         .clk          (clk_25M       ),
  •         .rst_n        (rst_n        ),
  •         .en_capture   (en_capture   ),
  •         .vsync        (vsync        ),
  •         .href         (href         ),
  •         .din          (din          ),
  •         .dout         (cmos_dout    ),
  •         .dout_vld     (cmos_dout_vld),
  •         .dout_sop     (cmos_dout_sop),
  •         .dout_eop     (cmos_dout_eop)
  •     );
  •     vga_config u11(
  •         .clk          (clk_25M      ),
  •         .clk_in       (clk_100m     ),
  •         .rst_n        (rst_n        ),
  •         .din          (cmos_dout    ),
  •         .din_vld      (cmos_dout_vld),
  •         .din_sop      (cmos_dout_sop),
  •         .din_eop      (cmos_dout_eop),
  •             .dout         (vga_data     ),
  •             .wr_req       (wr_req       ),
  •             .rd_req       (rd_req       ),
  •                 .wr_ack       (wr_ack       ),
  •         .rd_ack       (rd_ack       ),
  •         .wdata                  (fifo2sd_wdata),
  •                 .sd_rdata     (sd_rdata     ),
  •             .sd_rdata_vld (sd_rdata_vld ),
  •                 .display_area (display_area ),
  •         .bank         (bank         ),
  •                 .addr         (addr         )
  •     );
  •          sdram_intf u20   (
  •         .clk          (clk_100m     ),
  •         .rst_n        (rst_n        ),
  •         .wr_req       (wr_req       ),
  •         .rd_req       (rd_req       ),
  •         .dq_in        (dq_in        ),
  •         .dq_out       (dq_out       ),
  •         .dq_out_en    (dq_out_en    ),
  •         .wr_ack       (wr_ack       ),
  •         .rd_ack       (rd_ack       ),
  •         .rdata        (sd_rdata     ),
  •         .rdata_vld    (sd_rdata_vld ),
  •         .cke          (cke          ),
  •         .cs           (cs           ),
  •         .ras          (ras          ),
  •         .cas          (cas          ),
  •         .we           (we           ),
  •         .dqm          (dqm          ),
  •         .sd_addr      (sd_addr      ),
  •         .sd_bank      (sd_bank      ),
  •         .sd_clk       (sd_clk       ),
  •                 .wdata        (fifo2sd_wdata),
  •                 .bank         (bank         ),
  •                 .addr         (addr         )
  •          );
  •     vga_driver u12(
  •         .clk         (clk_25M       ),
  •         .rst_n       (rst_n         ),
  •         .din         (vga_data      ),
  •         .vga_hys     (vga_hys       ),
  •         .vga_vys     (vga_vys       ),
  •         .vga_rgb     (vga_rgb       ),
  •             .display_area(display_area  )
  •     );
  • endmodule

复制代码

1.2 按键检测模块设计1.2.1接口信号
下面为使用矩阵键盘时的接口信号:

信号

接口方向
定义
clk
输入
系统时钟
rst_n
输入
低电平复位信号
key_col
输入
矩阵键盘列输入信号
Key_row
输出
矩阵键盘行输出信号
Key_en
输出
按键按下位置指示信号
下面是使用普通按键时的接口信号:

信号

接口方向
定义
clk
输入
系统时钟
rst_n
输入
低电平复位信号
Key_in
输入
按键输入信号
Key_vld
输出
按键按下指示信号

1.2.2 设计思路
在前面的案例中已经有按键检测的介绍,所以这里不在过多介绍,详细介绍请看下方链接:
【每周FPGA案例】至简设计系列_按键控制数字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