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蓝牙调试助手

楼主(2020-11-07):
安卓有没有可以像light blue一样可以更改手机的主从属性的蓝牙调试助手呀

网友A:
华为应用市场,搜索蓝牙调试助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应用市场,搜索蓝牙调试助手

苹果的,推荐使用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应用市场,搜索蓝牙调试助手

我用的就是BLE调试助手,然后APP上面只有个设备模式,开始广播和停止广播,这个广播就是切换成从机的模式是吗?目前问题是,通过主机程序的蓝牙串口打印,无法发现能够和手机的蓝牙地址相匹配的地址,手机的蓝牙地址我依据的是手机设置中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推荐使用那个?

light blue

网友B:
这个是在哪里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哪里下载的?

苹果的应用商店呀

网友C:
应用一搜很多

网友D:
在手机应用市场搜一搜

网友E:
应用市场很多,找一下。

网友F:
还没有搞定吗?我一直等你的成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