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51单片机 烧录成功 芯片却无法运行程序

楼主(2020-11-07):
这种简单的程序,烧到单片机烧录成功(ICP在线烧录),但是 给vdd,vss,5v电压,单片机对应引脚没有高低电平输出

楼主:
图片附上

楼主:
而且是在官网下载的MS51的BSP包,打开工程,改写简单程序,生成HXE文件,进行在线烧录,也成功连接并识别芯片,还显示烧录成功,但是最后板子没有对应引脚电平变化

网友A:
单片机引脚上电后默认是输入的,要先设为输出,输出才有效吧

头文件有sbit P01 = P0^1; 主程序 #include "MS51_8K.H" void main (void) { while(1); { P01=1; //P0.1¶Ë¿ÚÉèÖÃΪµÍµçƽ // P02=0; //P0.2¶Ë¿ÚÉèÖÃΪµÍµçƽ } } 是程序有问题吗 我看单片机教学程序就是这么写的,如果要改,改成什么程序呢(输出一个引脚电平),我改来试一试吧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支支招

网友B:
这还有啥招可以支呀,自己研究一下MCU的数据手册,如果连基本的GPIO以及复位状态都不懂,要先学习。

@eyu66 :感谢哈,我先没有接LED电路,只是面包板给了VDD和VSS电压5V,然后定义过的P0.1引脚和其他引脚一样,电压都是2.5V,没有像程序定义那样,我去试试加上GPIO程序看看,多谢啦
@青玉案 :我们用M451的要加这样的代码,GPIO_SetMode(PD, BIT0|BIT1|BIT2|BIT3|BIT7, GPIO_MODE_OUTPUT);,您是用MS51的,可能不用加也行。LED不亮不一定是MCU没输出高电平,也可能是外部电路没配合好,您可以先把LED去掉,直接量MCU的P01脚电平看是高还是低,或者把LED电路贴出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另外要注意的是51的P0口内部是没有弱上拉的,如果您外部
MS51BA9AE规格书,我有看这个,但是看不懂,因为我现在只要实现一个最简单的程序去排查是哪个环节出错,程序编写错误还是烧录错误,电路连接测试错误..你的意思是我可能在面包板电路连接中,只给了VDD和VSS的电压,缺少复位引脚的输入电压吗,还是说要在哪个环节去决定复位和切换通用引脚输入输出状态呢?

网友C:
和我在学校的时候第一次一样,。。。。  最后发现EA没接VCC  哈哈哈啊

网友D:
建议用示波器,加上trm文件,bsp的环境跑代码,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哪里没接对吧?

网友F:
很明顯的你的hex檔的內容全部都是FF,檔案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