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B连接问题

楼主:
请教大神:
      如果两个都是只有VDD,D+,D-和 GND 的USB设备,那这两个就不能直接连接了,是要在中间增加什么转换设备吗? 如图的device1和device2两种USB设备在如图连接中能否正常通信?如果不能通信的话需要在两者间增加注诸如USB Hub或者其他的设备确保连接通信交互正常吗?

图1

图1

网友A(2020-11-09):
两个USB device 不能直接互相通信,只能同时连接到PC或其它主机的USB口进行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