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文--升降压DCDC TPS63810在TWS耳机里的应用

楼主(2020-11-08):
随着近几年TWS耳机的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终端客户对TWS耳机的体积,续航,音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下我们从续航的角度给大家推荐TI最新的解决方案。图一是一个典型的TWS耳机电源框图,用一颗Iq(静态电流)低至600nA的升压芯片TPS61099将电池电压升到5V同时给两个耳机端供电。耳机端电池电压存在电压差,这将降低充电效率。
图一
     TI创新性地采用2颗升降压芯片TPS63810分别给两个耳机端供电,提高整机效率的同时,降低了耳机及耳机仓的温度,改善了用户体验。我们从下面几个方面来介绍TPS63810方案:

楼主:
1. TPS63810芯片介绍
a. TPS63810是具有I²C接口的内置四个MOSFET的 2.5A 降压/升压转换器
b. 输入电压范围是2.2V至5.5V,可以很好的覆盖单节锂电的电压。
c. 输出电压范围是1.8V至5.2V,在运行和关断期间I²C均可以配置输出电压。
d. DSBGA 2.3mm × 1.4mm 小封装,外围只用配置4颗零件,如图二所示。

                                           图二

楼主:
2. TPS63810升降压方案系统框图介绍
a. 以下是采用TPS63810 TWS耳机电源系统框图
b. 充电仓端采用2颗TPS63810分别给2个耳机端供电。
c. MCU通过读取耳机端的电压,来调整TPS63810的输出。

                                                               图三

楼主:
3. 图四是TPS63810方案跟传统方案的对比表,在充电效率,整机温度以及电池寿命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功能

TPS63810

Boost

Boost+LDO

Boost+Buck

充电效率

92%-93%

70%-72%

70%-72%

82%-85%

耳机仓温度

Low

Low

Normal

Low

耳机温度

Low

High

Low

Low

耳机仓电池寿命

Best

Normal

Normal

Better

                                                                                                 图四

楼主:
4. 图五所示为2个耳机端电量有差异的时候,2颗TPS63810可以分别给不同电量的耳机电池充电,从而保证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做到充电电压跟电池电压都是最小压差,从而提高充电效率。
图五

网友A:
TWS耳机现在火的很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