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请问一下,最近STM32F103RCT6的芯片好买吗?

楼主(2020-11-08):
请问一下,最近STM32F103RCT6的芯片好买吗?

网友A:
市面上缺货是暂时的!
过了这段时间 肯定可以的!

网友B:
可以买到,但是价格相对比较贵

网友C:
可能最近缺货把稍微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D:
没有了解最近的行情 但是应该量不多不难买

网友E:
价格翻了几倍,等全球疫情控制了芯片价格可能会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