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DGI的使用

楼主(2020-11-08):
DGI是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评估工具自带的调试工具,用于在MPLAB Data Visualizer中实现对GPIO的电平信号测量并图形化显示。不过受到带宽限制,最大测量频率为2kHz。

首先新建工程:

查看手册发现DGI连接到RB4,而RB4又连接到KEY:

因此直接打开MPLAB Data Visualizer,选择Debug->Port all pins:

之后按下按键可以看到引脚变化:

网友A:
谢谢分享【DGI的使用 】

网友B:
很好的分享,另外DGI 还可以通过串口把MCU内部的参数显示出来。

网友C(2021-01-19):
这个DGI应用还是第一次分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