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上手STM8S003F3一个LED都点不亮

楼主(2020-11-08):
我用的是IAR+STVP 的开发环境和下载器,下载硬件事在网上买的ST-LINK V2 ,软件配置都OK为什么一个LED都点不亮呢?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iostm8s003F3.h"
#define LED PC_ODR_ODR6
void main(void)
{
  PC_DDR_DDR6=1;
  PC_CR1_C16=1;
  PC_CR2_C26=0;
  LED=1;
  while(1);
}

楼主:
驱动,校验都成功,为是么就是不亮呢?量过PC6脚没有高电平输出。没有实验板,板子都是自己搭的,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呀

网友A:
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
STM8的库例程里有现存的gpio翻转例程,编译后 通过STVP直接烧录进去看看怎么样。顶多调整下GPIO管脚编号。

注意STM8S003芯片的VCAP脚的电容要正常接好。

还有,既然刚开始用ST mcu,或许可以考虑从F0/L0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软件方面的问题。
STM8的库例程里有现存的gpio翻转例程,编译后 通过STVP直接烧录进去看看怎么样。顶 ...

谢谢您的帮助,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