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种散热包装行吗?

楼主:
做了个 B628 的小电源板, B628 比较热,快80度了。这还是全裸露情况,将来装在盒子里很可能过热保护。而且它很小,没法装散热片,风扇也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个 AO3418 也比较热。
我想这样:装在铁皮盒里,至少是带铁皮盖的塑料盒。盒里灌满导热胶,满到溢出来。
担心的是:盒子有进出的电线,胶会不会流出来?
如果能用环氧代替导热胶肯定好,但环氧的导热率肯定差多了。

网友A(2020-11-08):
用PCB散热吧。

楼主:
PCB 散热?就是在芯片下面做一大块覆铜?但就算这样,PCB 上的热量又往哪去呢?我这东西整个要装在没有孔的盒里。

网友B:
壳子开孔,线从这个里面穿出来,
再灌胶,不会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子开孔,线从这个里面穿出来,
再灌胶,不会溢出来的

导热脂是糊状的,我的设备装在汽车上,有颠簸振动,所以我不放心啊。
最好是凝固的环氧,但其导热率肯定差多了,应该还不如开孔的空气自然对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导热脂是糊状的,我的设备装在汽车上,有颠簸振动,所以我不放心啊。
最好是凝固的环氧,但其导热率肯定 ...

干嘛用导热脂啊
灌封胶,软胶,凝固的哪种,

网友C:
B628 查到的是粒 升压的,看后面描述不像,AO3418 通流能力才几个安培,这种情况下,你的电源发热,大概率应该换方案,降低功耗,提升效率,不是考虑散热。
   比如带 同步整流 功能的DCDC,效率一般可以轻松做到 90% 以上,一两个安培的输出,发热通常不会大

网友D:
元器件不多可以用铝基板做PCB板,焊大功率LED灯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28 查到的是粒 升压的,看后面描述不像,AO3418 通流能力才几个安培,这种情况下,你的电源发热,大概率 ...

请问什么 DCDC 带同步整流功能?我的 B628 是从 5V 升到 12V,这时发热肯定比较大。至于 AO3418 是做其它用处的,但没有 B628 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 DCDC 带同步整流功能?我的 B628 是从 5V 升到 12V,这时发热肯定比较大。至于 AO3418 是做其它 ...

汽车应该有12V或者24V,你拿个 5V 升 12V?
升 12V 的输出是多大 功率?
AO3418 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高频开关、大电流、工作在非开关状态?

带同步整流功能的 升压 DCDC 很多,国产的也很多、很便宜,具体选择要看参数,可以自行去 力创商城 搜索 一下
还是前面的那句话,一两安培的输出,发热不会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应该有12V或者24V,你拿个 5V 升 12V?
升 12V 的输出是多大 功率?
AO3418 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高频 ...

5V升 12V,是考虑到紧急情况下用充电宝供电。
输出 2.2A。
AO3418 是用来控制电流的通断,整个负载电流都从它那过,肯定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应该有12V或者24V,你拿个 5V 升 12V?
升 12V 的输出是多大 功率?
AO3418 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高频 ...

谢谢,我去力创查了,同步整流的 DCDC 几乎都是 STEP-DOWN 的,要么就是 AC 输入的。升压的也有,输出只有 200 到 500mA。

网友C:
汗!。  没找到 国产的,力创上 只找到一粒有现货的, Ti 的 TPS61088RHLR,可以 5V -> 12V 3A,效率约95%,比较贵,¥3.80@10pcs

网友E:
要么用铜带、石墨烯带、热管导出热量到合适的地方散热,要么换用效率更高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