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模电上的运放F007内部电路仿真测试

楼主(2020-11-08):
为什么Q13的基极接在左边,则Q5_c输出波形,Q13的基极接在右边则Q4_c输出波形。而不是两边同时输出波形?

网友A:
应该一个管子驱动,  可以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半部是可控的电流镜回路,被控制的Iin受控于运放的正输入端。

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Q5_c的输出就是要比Q4_c明显,Q4_c输出是一根直线。按照差分放大的特点两边都应该有明显波形呀。Q13的作用是给Q7和Q8提供充足基极电流而且让更多的Q4_c电流流向Q7,尽量减少流过Q13_b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V2改接到Q2基极去试试。

就是把V3放到Q3的基极吗?这样V2就在Q2的基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V2改接到Q2基极去试试。

我把V3放到Q3_b去了,这样Q2_b就直接连到V2了。仿真结果和没有修改的时候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实验就彻底,V2有两种接法,看看有何差异。目前还不是完整运放电路,尚需继续完成。 ...

我试过Q13_b接在Q5_c这时候Q4_c输出波形,Q5-c近乎直线

网友C:
先回复一下,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哪里来的,仔细看了下怪怪的。要仿真必须完整电路,并接成正向或反向放大器。不要用2N2222,改用2N39 ...

电路来自下面这本书,原电路图如下。

网友D:
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截成两个图。

截个两个图也行,没有重合的,两个图连在一起看。他这还有重复的部分。

于是上一眼,下一眼,把两个图拼接到一起都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截成两个图。

截个两个图也行,没有重合的,两个图连在一起看。他这还有重复的部分 ...

我现在还在测试输入级电路。有必要把后面的电路加在一起吗?加在一起更加影响分析。你怎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截成两个图。

截个两个图也行,没有重合的,两个图连在一起看。他这还有重复的部分 ...

抱歉我看错了。我的电脑屏幕显示电路的范围只有那么大,所以只能截成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都容易看错,但这还算好,之前有人贴图无稳态电路,画成垂直和水平线达廿十根,看得累,连妇科圣手 ...

前辈,我的屏幕范围有限,只能截屏成两张了。请见谅

网友D:
我用12寸的电脑屏幕,也能弄出一张完整的图:

为什么Q13的基极接在左边,则Q5_c输出波形,Q13的基极接在右边则Q4_c输出波形。而不是两边同时输出波形?

这是差分转单端输出,要是两边同时输出波形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2寸的电脑屏幕,也能弄出一张完整的图:

通过谁转成单端输出?Q13吗?但是为什么Q13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12寸的电脑屏幕,也能弄出一张完整的图:

我电脑分辨率只有1360X760,然后,仿真软件工具栏占用一部分。而且我不知道怎么开启仿真软件的全屏显示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谁转成单端输出?Q13吗?但是为什么Q13可以做到?

下图中Vo1增益很低的原因,很容易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