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WM点灯

楼主(2020-11-08):
上一篇帖子【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TMR6的使用介绍了使用TMR6定时中断周期的翻转LED状态。本篇介绍使用16its的PWM1+TMR6周期改变LED的亮度。
首先新建工程:

点击MCC图标,在弹出的MCC界面中,选择System Module设置系统时钟为64MHz:

在Available Resources中选择PWM1:

使用FOSC作为时钟源,200分频,PWM的频率为10kHz,占空比为50%:

在Available Resources中选择TMR6:

按图设置,定时时间为1s:

之后设置RF3为PWM1输出通道1:

点击Generate生成代码。

然后打开打开main.c,在main.c中添加中断使能和TMR6的中断回调函数:

注意黄色标注的地方。一开始我没有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结果PWM1的Duty未能写入。添加这句话后Duty才每秒发生变化。
编译下载到板子后,可以看到LED由亮变暗再变亮。

网友A:
PWM,呼吸灯,给力。

网友B:
这个开发板的串口怎么用MCC配置啊,我配置好怎么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开发板的串口怎么用MCC配置啊,我配置好怎么没反应。

我也是。。。。。。
看手册上说上位机要发送DTR信号CDC才会被激活。至于DTR信号怎么弄我也没搞明白,手册也没说怎么弄。。。。。。

网友C:
我电脑太垃圾,这个软件卡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
看手册上说上位机要发送DTR信号CDC才会被激活。至于DTR信号怎么弄我也没搞明白,手册 ...

这个芯片都要这么玩,还是这个CDC需要这么玩啊,手册有没有说啊,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