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蓝牙芯片无法发现手机的从机地址

楼主(2020-11-08):
利用light blue更改手机的主从属性,通过另外一个安卓手机上面的BLE调试助手可以发现该设备,但是作为主机的CH573蓝牙芯片无法发现,通过电脑串口调试助手也可以发现,改蓝牙芯片甚至都没有发现作为从机的手机的地址。

从BLE调试助手上面可以得知,作为从机的手机的蓝牙地址为:70:75:C0:7E:49:1C;
但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可以发现没有发现这个地址。
同时我已经将主机的程序上面的地址进行更改。
并且此时的作为主机的蓝牙芯片串口已不再发送数据了。

网友A:
你这个是苹果的AP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苹果的APP吧?

light blue是苹果的,然后我用了另外一个安卓的BLE调试助手去观测更改过的苹果手机的蓝牙地址,因为好像更改成从机之后,手机的蓝牙地址就发生了变化。
在应用上,苹果的使用和安卓的有区别是吗?

网友B:
你已经搜索到了,只是mac地址他是反着打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ight blue是苹果的,然后我用了另外一个安卓的BLE调试助手去观测更改过的苹果手机的蓝牙地址,因为好像更 ...

你已经搜索到了。
安卓和苹果的,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搜索到了,只是mac地址他是反着打印的,

反着也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搜索到了,只是mac地址他是反着打印的,

哪个是对的地址呀

网友C:
您好,
我这边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可正常搜索到设备。您可以邮件联系工程师,zxy@wch.cn

网友B:
按照这个帖子中的5楼, 用其代码,会把RSSI 也打印出来,你打印下rssi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2194-1-1.html?_dsign=c5f76c4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这边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可正常搜索到设备。您可以邮件联系工程师,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帖子中的5楼, 用其代码,会把RSSI 也打印出来,你打印下rssi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21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帖子中的5楼, 用其代码,会把RSSI 也打印出来,你打印下rssi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21 ...

您好,您的这个我替换掉,报错了。是不是咱们用的库不一样,您用的是您用的开发平台是keil吗,我用的是moun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我这边按照您的方法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如下图,可正常搜索到设备。您可以邮件联系工程师,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看您的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是每次都可以发现十个设备吗?我这边每次发现的设备个数都会变,有七个八个这样也有三个四个这样的,会不会是存在丢包的情况造成没有找到对应的地址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看您的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是每次都可以发现十个设备吗?我这边每次发现的设备个数都 ...

这不影响的,我们周围蓝牙设备多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我看您的串口调试助手上面是每次都可以发现十个设备吗?我这边每次发现的设备个数都 ...

广播扫描这个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随机性,
人家广播也是按照一定的间隔广播的,

广播的越频繁,就越容易扫描到,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