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采样正弦波的问题

楼主(2020-11-08):
为什么我用DSP AD踩出来的正弦信号的图形 用VIEW--Graph观看图像没有下半部分,只有上面的曲线??我用函数发生器给DSP的AD加了一个1000HZ 有效值为1V的正弦波!

网友A:
直接用加法器把电压抬高到1.5V可行吗?能不能保证信号精度?

网友B:
正弦波模拟输入存在正负1V多的电压,负电压又会对DSP引脚造成破坏。

网友C:
解决的方法是在输出的线路末端串联一个IN4007稳压二极管和并联一个10K接地的下拉电阻。

网友D:
稳压二极管作用是将正弦波稳压到正值区、

网友E:
下拉电阻作用是在二极管没有足够电压导通时输出电平接地。

网友F:
负的那部分,还是电平平移才可以。。

网友G:
用运放搭个电路,可以把负半波抬上去

网友H:
我采集的0到2V的正弦波,用da输出也出现了只有下半部分

网友I:
为什么我的AD采样 没有显示采样的图形

网友J:
我输入的也是1v1000HZ的正弦波

网友K:
不支持负电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