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有没有可能只烧掉某个IO口

楼主(2020-11-08):
DSP有没有可能只烧掉某个IO口。 即:某个IO口电压过高,实际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为4.5V,加到该IO口的电压为5.5V。

网友A:
除了AD口可能出现只烧一个口的情况  IO口不会有这种情况  只会出现这个dsp芯片都烧掉。

网友B:
确实是的,测试了下,IO口3.3V对GND间的阻抗20欧姆左右。

网友C:
我用的是5000低功耗系列的,正常工作是基本不发热的。

网友D:
现在是两个现象:其一,3.3V对GND的阻抗仅为20欧,正常时为800欧;其二,芯片发烫。

网友E:
最初DSP工作是没有异常的,芯片温度正常,3.3V对GND阻抗也正常。

网友F:
由于误操作,导致1个IO口输入电压达到5.5V,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电压

网友G:
DSP开始发热发烫(10min),就出现了如上不正常现象。

网友H:
撤掉此信号后,不正常现象依旧。

网友I:
我觉得芯片不正常了   换了吧   DSP较脆弱

网友I:
楼主端口出现什么情况了?

网友I:
楼上。他的意思是给IO口加过高于3.3V的电压  后来芯片开始发热。

网友J:
  IO口绝对不能短路  也不能送入高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