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未成功的CLC输出/已用另一种方式实现...

楼主(2020-11-08):
今天在翻看官方的《Getting Started with CLC on PIC18》时候,发现第4节Using the CLC to Create an LED Dimming Effect可以由硬件自动产生占空比可调的PWM波。于是仿照例程做了一遍,可是通过MPLAB Data Visualizer却没有看到相应的波形。

先简要的说一下配置流程:
1.新建工程

2.配置时钟

3.配置PWM1、PWM2(原文使用TMR2、TMR4,可在CLC配置阶段没有TMRx_OUT选项,因此使用PWM)

4.配置CLC

5.将RB作为CLC的输出,便于通过MPLAB Data Visualizer观察波形

生成代码并编译下载,MPLAB Data Visualizer上的波形一直为一条横线
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熟悉这方面的朋友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加油啊,会成的

网友B:
你示波器先量一下,先确认波形出来没?

网友C:
不要急,慢慢来,交卷时间还早。

网友C: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跟你有关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跟你有关的信息:

为了排除上述原因,我将CLC输出改为LED那个引脚,结果没有明显变化,示波器也没有显示出波形

楼主:
@麦小播 给点建议。。。。。。

网友C:
你是不是根据的这个Application Note (TB3273):Getting Started with CLC on PIC18
PWM之前的逻辑门示例,做出效果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根据的这个Application Note (TB3273):Getting Started with CLC on PIC18
PWM之前的逻辑门示例, ...

今天换了一种方式,通过按键和PWM经过以下逻辑电路控制LED,得到了结果,原来的实验还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C:
1、在Data Visualizer里看到了吗?
2、在示波器里看到了吗?
3、有没有接一个LED试试?

楼主:
按照官方文档没有做出来的效果今天偶然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现在分享给大家。
实现为了检查CLC配置是否正确,就如下所示配置,实现按下按键LED1s闪烁一次:

编译下载结果如下::

然后想再次验证官方的例程,就添加了PWM2,PWM设置与官方的相同,CLC配置却不一样,如下图所示:

结果奇迹出现了:

但是如果完全按照官方的方法却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Data Visualizer里看到了吗?
2、在示波器里看到了吗?
3、有没有接一个LED试试?

初步检查感觉是逻辑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