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下载每次都中途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0-11-08):
串口下载每次都中途失败?这是什么问题?   连线应该没问题,已经提示连接成功了,板子 3.3V  5V供电都试验了,一样的现象。

楼主:
测试了 二十几次 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A:
建议抓包分析一下

网友B:
将通信波特率改低点试试,可能是使用的USB转串口TTL模块不支持1M的

网友C:
MODE上拉后,按一下板子上的RST或重新上电即可进入ISP模式,这时候点击“执行”即可烧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