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实验][六]LCD液晶显示器LM016L

楼主(2020-11-08):
lcd1602同款操作方式,液晶显示屏显示基础知识,BLA,BLK两个针脚被隐藏了

BLA接VCC调节亮度,BLK接GND

BLA背光源正极

BLK背光源负极

h文件

c文件

#ifndef __LCD_H__
#define __LCD_H__
#include<reg51.h>
//VSS GND,VDD VCC,VEE接地对比度 10k电阻接地消除鬼影
sbit LCD_RS = P3^0;
sbit LCD_RW = P3^1;
sbit LCD_E = P3^2;
#define LCD_DATA P0
void lcd_busy();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_dis(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lcd_read();
unsigned char lcd_dispos(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
#endif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sta;
unsigned char pos;
void main(void){
    lcd_cmd(0x01);//清屏
    lcd_cmd(0x06);//指针自增
    lcd_cmd(0x0C);//显示开,光标关
    lcd_cmd(0x38);//8位接口,两行显示
    lcd_cmd(0x80);//写地址
    lcd_write('O');
    lcd_write('K');
    lcd_write('!');
    while(1){
    }
}

void lcd_busy(){
    LCD_DATA = 0xFF;
    LCD_RS = 0;//读状态(命令)
    LCD_RW = 1;//读
    do{
        LCD_E = 1;//使能
        sta = LCD_DATA;//会被其他途径赋值
        LCD_E = 0;
    }while((sta & 0x80) == 0x80);//判断命令最高位是1,表示忙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dat){
    lcd_busy();
    LCD_RS = 1;//数据
    LCD_RW = 0;//写
    LCD_DATA = dat;//准备
    LCD_E = 1;//使能读写,写入
    LCD_E = 0;//使不能
}

void lcd_cmd(unsigned char cmd){
    lcd_busy();
    LCD_RS = 0;//命令
    LCD_RW = 0;//写
    LCD_DATA = cmd;//准备
    LCD_E = 1;//使能读写,写入
    LCD_E = 0;//使不能
}
void lcd_dis(unsigned char *s){
    while(*s){
        lcd_write(*s++);
    }
}
unsigned char lcd_dispos(unsigned char row,unsigned char col){
    if(row == 0) {
        pos = 0x80+col;
    }else {
        pos = 0xC0+col;
    }
    lcd_cmd(pos);
}
unsigned char lcd_read(){
    lcd_busy();
    LCD_DATA = 0xFF;
    LCD_RS = 1;//数据
    LCD_RW = 1;//读

    LCD_E = 1;//使能
    sta = LCD_DATA;//会被其他途径赋值
    LCD_E = 0;
    return s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