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20-11-08):
请教一下,该运放LM301A是当比较器在用?还有那个2N3904起什么作用?可以用二极管代替么?

网友A:
一看下面那个1uF的电容就知道不可能是用来做比较器,

网友B:
古代的电源方案,用了1毫亨/10安培那么大的电感。

仅是滤波而已,

网友B:
而且还用了很大很重的工频变压器。

网友B:
上面一个LT1011是个100Hz锯齿波发生器, 而下面的LT1011则根据LM301A给出的误差信号给出可控硅的触发时间。1uF的电容和11k//16k的电阻给出了很大的时间常数,因此LM301A是线性放大应用,会给出缓慢变化的模拟信号而不是逻辑值。
至于2N3904的用法我就看不懂了,大概是这个LM301A特有的用法,现在大概不会选用这类器件了。

谢谢大佬解释

网友C:
这个设计思路挺妙的,前线整流稳压电路的功能使得输入-输出的是个恒值,恒值为LT1004-1.2,LT1005-2.5的加和,相等于1.2+2.5=3.7V,301A组成差值放大器,去控制半波的SCR的开通角。1011是OC输出的比较器,当次级输出电压在0.6*(1+8.2)以下时归零,锯齿波起点,超过时,锯齿波开始产生,7脚电压大于2脚时,发出一个开通脉冲,导通正偏置的SCR从而调节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这样可以控制后级线性稳压IC的功耗了。

@csdnpurple :是不是对高频开关噪声有要求呢?
应该是降压DC才对,否则效率太低了
@zlf1208 :确实是。
这是一个可调稳压电源,控制线性稳压LT1038的输入输出的差值为4V以限制其功耗,提高效率,这个点子非常好!
这可得消化一下

网友C:
这个是凌力持模拟电路设计的书上的吧,WILLIAM设计的吧,模拟牛人,世界级的,是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可惜的前几年车何事故去世了。350W的有效输出,还用线性稳压,确实要控制压差了。这样能源效率大幅度上升,又能避开开关脉冲噪声。这样看应是此电源应用在特殊的对电源噪声比较敏感的方面。

网友D:
终于看懂了

@csdnpurple :是1毫亨,1mH,显然是写错了。。。
@csdnpurple :这么神奇,看起来将来要交大运。大运来了。
回想起来了,那个老人是老子
昨天做了梦,梦到有个老人批评我你不能不重视@zyj9490的观点,于是睡觉时又考虑一下,我昨天只考虑功能,而@zyj9490必然是知道的并且更进一步考虑了电磁兼容性,使用1MHzL确实是“滤点毛刺而已”。一觉醒来倍感惭愧!
@csdnpurple :续流用。
不还有个1N4003吗?
应该是降压DC才对,否则效率太低了
@csdnpurple :滤点毛刺而已。
你说市电触发,L使用1MHz干嘛?
看明白就好。

网友D:
二极管是输出箝位,lm301输出<0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当用晶体管,若用斉纳管则钳位较不恒定,会小于+1.4V,会大于或小于-5.3V。这个要看LM301A內部电路来判断 ...

查找关于2N3904是否可以替代,没有查到文献,只能将自己的猜测可能的状况大家共讨,在运放还流行平衡和前馈引脚接出的年代,在LM301前馈脚接2N3904是典型半波整流电路,其性能极佳甚至考虑了温度补偿,设计者非常熟悉,所以在设计中使用如图的设计,回到本电路由于要求没有那么高可以使用二极管代替。

查了301A的DATASHEET,原电路用一个1M 的电阻代,而此电路是用3904,推猜起一个温补的作用。

网友F:
好古老的方案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古代的电源方案,用了1毫亨/10安培那么大的电感。

1Mhz

@戈卫东 :工作频率是100Hz,所以要用很大的电感。
@Siderlee :其实就是BUCK转换器稍微特殊一点。
@戈卫东 :嗯 可能最初的设计就是为了缓冲输入那个大电容的电流的
是1mH,不是1MHz。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去找TI的手冊,里面有相关运用~驱动TTL逻辑闸。跟温漂完全无关,仅就输出钳位用途。 ...

带着对前辈崇敬的心情分析电路,果然就出现了偏差,箝位不是零,考虑温度补偿都是神经过敏,看来还是要淡定。

网友H:
学习了.确实是非常棒的设计.

网友I:
看了各位大佬的解释   才明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