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阀门定位器在潮湿中如何避免错误使用

楼主(2020-11-09):
电气阀门定位器在潮湿中如何避免错误使用

  潮湿环境对任何仪器的使用都有一定影响的,因此大家在使用电气阀门定位器的时候也有注意了,在潮湿环境中千万不能出现错误使用,这样是会导致电气阀门定位器出现故障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下如何电气阀门定位器在潮湿环境的避免出现错误使用。

电气阀门定位器在潮湿环境(常在大雨和/或长期有热冷凝)中使用非常重要,在这种环境下,防护等级已不能完全满足要求,特别全结冰时存在危险。为了避免在正常操作中水进入电气阀门定位器,或看显示屏困难,请避免下列不好的组装位置。

如果安装环境所限电气阀门定位器只能装在不好的位置,这时可以通过其它方法防止水渗入定位器内。绝不可以用高压水冲洗电气阀门定位器的外表面,因为防护等级没有足够能力来保护这个。

为了阻止水渗入电气阀门定位器,根据选择的组装位置采取必需的措施,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带塑料管螺丝套的组装

·把塑料管套在螺丝套上并固定紧。

·电气阀门定位器用电缆扎带固定塑料管,使用出口朝下。

·确保塑料管不扭结,使排气畅通。

·从外壳表面的排气口拧开螺丝,取出烧结铜消音器。

·把螺丝套拧入排气口。

·带密封环的螺丝连接件(如FESTO:CK-1/4-PK-6)

·塑料管约20~30cm(如FESTO:PUN-8x1.25SW)

·电缆扣(结)(根据当地条件确定数量和长度)

电气阀门定位器安装程序:

·配管布置应能使雨水或凝结水在SIPARTPS2终端块前沿管子滴掉。

·检查插座电气连接密封。

·检查外壳盖密封(损伤、污物),如有必要清洗或更换。

·有可能时安装电气阀门定位器使位于外壳外面的烧结铜消音器朝下(垂直组装时),如果不可能,那就用带塑料管的螺丝套代替消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