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的PA0成功复用到TIM2可手册中却找不到

楼主(2020-11-09):
我用STM32F0C8的PA0做PWM,按网上的例子配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0,  GPIO_AF_2); 调试成功,输出PWM波,可我查数据手册:
发现PA0的AF2是空的,没有这种复用功能,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起初以为看错手册了,又核实了一遍:

网友A:
你能说出芯片完整型号吗? 另外,强烈建议使用STM32CUBEMX进行配置并产生工程文件。

楼主:
芯片型号:STM32F030C8T6

楼主:
又下了一盒F058的数据手册,发现这个手册里是对的,

楼主:
现在只能认为,F030手册里说,PA0-PA3没有复用成PWM的功能,但实际上是有这个功能的。

die是不是同一个,哈哈

网友A:
整个STM32F0x0 value line产品都没有TIM2,

而其它STM32F0产品线有带TIM2,相应通道可复用到GPIOA0/1/2等。

你现在刚好碰到STM32F0X0产品也支持TIM2功能,那是因为代码源于其它F0产品而组织的,否则当我们基于STM32F0x0开发产品时,
是不可能有TIM2的。当然,不排除你手上的F030芯片来自其它die,但TIM2这块到底测试过没有就不好说了。

总之,做产品时一定要根据手册来。玩玩倒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