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时钟实际工作频率测量

楼主(2020-11-09):
之前学了一项新技能,就是MCU实际工作频率测量。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
1、首先在main函数中初始化MCO引脚PA8。
void MCO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GPIOA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 选择GPIO8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2、 在main函数中设置MCO引脚输出时钟,RCC_MCOSource可以输出PLL、SYSCLK、HSE、LSE、HSI、LSI中的一种,RCC_MCODiv可0、2...8、16分频。
    RCC_MCOConfig(RCC_MCOSource_PLLCLK, RCC_MCODiv_1);

3、用示波器即可在PA8测量到输出的时钟信号。

就这么简单。

网友A:
现在的新人都还蛮厉害

网友B:
支持一下 这样就可以测量时钟的实际频率

网友C:
现在的新人确实都很牛,想当年我做工程师的时候,没有示波器,完全靠蒙。

网友D:
楼上的沧桑感瞬间就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