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CU加密

楼主(2020-11-09):
通常所说的MCU加密是指将用户的程序固件保护起来,防止别人通过外部调试接口或者其他方法读取烧写在Flash中的程序。保护自家方案不轻易被别家抄袭,从硬件上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MCU加密还指防止自家程序被恶意读取**,UID是每个芯片都有,UCID是需要原厂配合客户定制的。UID实际的意义不大小批量的时候可以对每个芯片单独处理。ucid对于保密比较有用。

ucid 其实那几个地址 hex文件一搜就能搜到的,改了就可以

网友A:
UID地址是固定的,找到读取UID的指令替换成一个固定值就绕开了.无论用UID加密的算法多复杂密钥多长都没用.因为你去拿ID的路上ID就被调包了.

网友A:
UCID也一样,意义也不大.关键还是如何防止Flash固件被读取.

网友B:
具体是如何作到的,看看。

网友C:
加密确实对大厂来说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不太了解怎么做

网友A:
如果UCID可以根据厂家要求放在不同的地址上可靠性会好很多.**的人不知道哪里是UCID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下载学习了。

网友E:
下载学习了 技多不压身